v2尾推改装 -- 郁闷

楼主(2008-05-19):
今天把v2尾推搞到手,同时也搞了一套飞越的尾推。打算把飞越尾推的蟹爪换到v2尾推上,使v2尾推可以用YT兼容的尾轴。

结果.... 到拆的时候才发现。飞越的蟹爪是铆在镜圈上的,我一时晕死...

v2尾推改造计划只有搁浅....

哪可以找到单独带螺纹的YT蟹爪卖啊?晕啊~~~~

网友A:
直接把WING 的蟹爪磨掉与YT蟹爪同高,然后再将WING蟹爪尾推杆螺丝处扩槽和扩孔,与YT(或飞越蟹爪)同深后,就可以把飞越的尾推杆直接装上即可

楼主:
gzbzyj67来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2076&extra=&highlight=%CE%B2%CD%C6&pag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WING 的蟹爪磨掉与YT蟹爪同高,然后再将WING蟹爪尾推杆螺丝处扩槽和扩孔,与YT(或飞越蟹爪)同深后,就可以把飞越的尾推杆直接装上即可

怎么说曹操到,曹操就到~ 呵呵。

WING蟹爪尾推杆螺丝处扩槽、扩孔,使得它可以装上YT的尾推杆?这恐怕有点难吧... 看图,两个差别好像也太大了点吧...特别是深度。
都舍不得拿WING的这个蟹爪来弄....

网友A:
或者可以直接把飞越铆接的处的单推塑料头直接去掉,然后将铜套管里面插根3毫米尾轴,然后用老虎钳将涨孔的地方均匀的夹小,直接取出蟹爪,再用什锦锉修正铜套后,取出轴承,再安装即可,如果你搞不定,我可以免费帮助你

网友:
我已经帮几个朋友搞定过了,也是飞越的尾推,用后反应良好,以前尾推铜套磨损后更换也是这个程序。对于工具齐全或的手能力强的朋友可一点都不难,亚托可没有做个单独配件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可以直接把飞越铆接的处的单推塑料头直接去掉,然后将铜套管里面插根3毫米尾轴,然后用老虎钳将涨孔的地方均匀的夹小,直接取出蟹爪,再用什锦锉修正铜套后,取出轴承,再安装即可,如果你搞不定,我可以免 ...

这样弄的话,等于就是把铜套的铆位给它还原,取出铜套以后,再重新铆?

你说的第一种方法我看了下,因为飞越固定尾推杆的螺丝是M2的(直径1.95mm),而WING固定尾推杆的螺丝是M1.5的(直径1.42mm)。而且WING尾推上螺丝的地方过于单薄,担心扩孔以后会撑暴蟹爪。

网友:
或买固朗的朔料尾推要里面的铜套也可以,便宜才2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办法好啊!可是怎么不早说啊!我买了YT的尾推贵死了

网友:
晕。。。我换2套了,以为都是买固朗的朔料尾推换的啊。。。。只要里面的铜套

网友:
说明一下固朗的朔料尾推里面的铜套也是铆接的处的,没有螺纹

楼主:
LS的都是按照五楼的办法换的?

网友:
蟹爪,我会做一些的,要的到时候可以M我

网友:
是的,很容易做但要废了固朗的朔料尾推

网友:
我是受“gzbzyj67 ”的启发改的尾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弄的话,等于就是把铜套的铆位给它还原,取出铜套以后,再重新铆?

你说的第一种方法我看了下,因为飞越固定尾推杆的螺丝是M2的(直径1.95mm),而WING固定尾推杆的螺丝是M1.5的(直径1.42mm)。而且 ...

    其实,改装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的是让飞机有更好的表现而已!我把我的想法和改装成功的帖子发布后,得到很多模友的关心和认可,我也感到很高兴!但市面上配件很杂,不可能和YT备件一样,只能取长补短动脑筋改装,可能我的帖子误导你了,请LZ莫怪!
    我给你的第一种改装方案我是自己直接动手做了的,已经飞了3个月了,没有像你想象的那样脆弱!尾推杆处的螺孔的确是2毫米的,请将WING蟹爪尾推连杆处1.5的孔用2毫米丝锥直接攻丝即可,但是注意要头攻搞定就可以了,不要进行二攻!这一点一定要注意!!!至于改后效果那没的说!不可能涨坏,除非炸断或恶意破坏,莫说,WING的金属件强度是现在市面上最强的,我的WING不知道炸了多少次了,金属件仍然坚挺无比!

网友:
看来这个改装并不容易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用688的尾推?谁有688来说说看尾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改装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的是让飞机有更好的表现而已!我把我的想法和改装成功的帖子发布后,得到很多模友的关心和认可,我也感到很高兴!但市面上配件很杂,不可能和YT备件一样,只能取长补短动脑 ...

OK,既然这样。就干脆扩孔好了。待我取找个M2的丝锥来动手...

网友:
丝锥有2个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