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SR平衡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19):
请教各位高手,我购买的960SR
充电器
,一直用的很好,但近几天发现平衡器好像坏了,是锂
电池
接上后平衡器指示灯显两下,而后就断开,经查说明书两闪是高电压保护,将电池放电后也不能充电,换其他电池也不能充,不用平衡器可以充NI——MH,点火电等,将锂电接到601BC充电器上可以正常工作,不是电池问题。请问是平衡出问题了吗?哪里可以修理或调试,谢谢!!!(本人对无线电较精通,因没有原理图,且该机器没有可调之处)

网友A:
你不是第一个遇到这个问题的人了。。。

楼主:
请问如何处理,是换还是修,还是换其他型号的平衡器为好?

网友B(2008-11-22):
检查一下,烧保险丝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