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进军FPV了,图文并茂。

楼主(2008-05-19):
131的内部,加了两层热缩套管,很结实
直接用电调的BEC,5V,2.0A装在飞机上试了,基本没什么问题,偶尔有一点干扰,磁环,呵呵,原来不是加在这的
由于设备基本都是5V供电的,总体布局就这样搞定了

楼主:
按步骤把线焊好,做好绝缘
热缩管封装
成套设备

楼主:
选架飞机吧
就她了
看看设备的重量,误差很大,估计有个50来克

楼主:
充电
充电
准备出发的样子

楼主: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先用第六通道控制吧~~

楼主:
感谢GLASSFOX提供的技术以及物质上的援助~~感谢~~~
设备测试正常,有时间到户外测试,磁环没安~~另外听GLASSFOX老兄的,话筒也没安,基本一切正常~~~第一次搞这东西,不对的地方请见谅

楼主:
另外感觉没有想象上那么费劲,一会就弄好了,欢迎大家加入FPV

网友A:
无线传输设备哪里搞的?

楼主:
glassfox 他现在做这块呢,可以咨询他~~~呵呵

楼主:
都是进口的设备~~

网友B:
什么时候上试飞录像

楼主:
还没有录制设备,今天也是抽空才搞的,呵呵,等等吧~~

网友C:
happysky 真棒啊,这么快就搞好了,一定注意FPV用的飞机要把它当作无人机来对待,因为驾驶员始终是不目视飞机的,一定保证各系统工作正常才上天,天线垂直冲下,或者冲上,遥控的接收机要和影音发射机尽量离的远一些,15cm比较理想,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做屏蔽。500mw的发射机功率实际上是很大的,和国内的虚标产品可不一样,可能会对飞机的电子设备造成干扰,所以,抗干扰一定做好才可以飞哦。祝玩的愉快:)

网友D:
航拍为什么不用直升机?

网友C:
我们在谈FPV,没谈航拍,呵呵,FPV直升机也不太保险。

网友E:
成套设备哪里买的 请楼主明示!

网友F:
国外,美国

网友G:
原帖由
amazontan
于 2008-5-20 20:13 发表
国外,美国
没玩的了!

网友(2008-08-17):
也准备往这方面发展了

网友(2008-11-05):
这也是我的目标。之后找fox买。现在还是先练练模拟器
                             ------ by Leon Chen

网友H(2008-12-12):
奇怪,摄像头应该是12v供电吧?怎么LZ的貌似是5v?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奇怪,摄像头应该是12v供电吧?怎么LZ的貌似是5v?

kx131 就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I:
kx131 就是5v

哦,原来是kx131... 航拍利器啊...

网友:
期待LZ 的视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