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充电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0):
在总动员那买了两组磷酸铁锂电池充满的电压是多少?我拿到了一有充磷酸铁锂电池的充电器,总是充到3.6V时就停机了,取下电池测得电压很快就降回到3.4V左右.请问这正常吗?

楼主:
磷酸铁锂电池充完电电压为多少V才算标准

网友:
用的是什么充电器啊?

尺寸: 110 x 40 x 32 mm / 4.33 x 1.57 x 1.26 in
重量: 261g / 9.21 oz
电压: 12.8V
容量:2000mAh
持续放电: 20C
瞬间最大放电: 30C

★ 注意:LiFePo4电池与聚合物锂电不同,截止电压也不同,一定要使用与LiFePo4电池兼容的充电器充电。

好重的家伙啊

网友A:
试试这个专用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专用的充电器

请问哪里买的,可否对A123进行平衡充。
麻烦PM个购买链接吧,谢谢了。

网友:
正常的  , 这种电池满电基本就3.4V左右, 一般电压都在3.3V 不管电量多少

网友B:
这个效果到底好不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效果到底好不好的.

已经有2位模友买回去实际使用后说很好

网友:
用广州版B6就可以支持LiF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2位模友买回去实际使用后说很好

你用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过吗?

我没有用啊,我是玩船的,用的是2组5S加拿大锂锰,这个只能充4S,所以不能用。我自己也有充电器,是充电器+5S的平衡器充电的。不过2个网友一个买了1个还有一个买了2个充电器,问他们使用的效果怎么样他们都说很好。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充电器,不过这个不能充A123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