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充电的幼稚问题

楼主(2008-05-20):
问各位大哥一个幼稚的问题,5V的四节镍镉
电池
组,可以用普通的品胜镍氢电池
充电器
充电吗?是把电池的正负接在品胜一节电池位置的正负级吗?还是有什么高招啊

网友A:
很明确地告诉你,不可以。普通镍氢电池充电器每个端口的输出只有1.5V,除非你可以把电池组分开,每个电池单独充。

网友B:
哈哈 据说不可以用镍氢充镍镉!!
因为后者有记忆效应 不许放电到位否则放不出电来 所以充电前要有必要的检测放电电路
一般的不同充电器是没有这功能的
所以不可以乱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