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要把2000转250w的电机减速到20转要用几级皮带轮的

楼主(2008-05-20):
请问要把2000转250w的
电机
减速到20转要用几级皮带轮的,能产生多大力量,要用来攻牙的,有什么计算方法么?

网友A:
二级应该可以.
计算方法是每级减速率的乘积吧.

楼主:
如果主动轮的周长是从动轮的4分1,那就是2000/4/4/4 = 31,也就是3级变速,是这样吗

网友B:
简单点,用涡杆件速,2级足够了,而且动力损耗小,但是对涡轮涡杆要求有点点高,稍不注意就会卡住,建议找个装配钳工帮你装~~

网友C:
用1:10的皮带轮2级就好

网友D:
太大的傳動比最好不要用皮帶,因為皮帶傳動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最小帶輪直徑,某一转速下最大可以傳遞功率),同步帶限制少一點,但價格和齒輪差不多了
建議第一級用皮帶,后幾級用齒輪
用1:10的皮带轮2级就好,這個貌似。。。。。。

网友D:
楼主可以找本机械设计看看,减速器看似简单,实则学问不小,
建议用三级减速,传动比在2~5之间选择

网友D:
还用 苏州奥克斯 生产一种60r/min的220V电机,2.5Nm的扭矩,可能比较省事。

网友A:
2.5N/M 能否当小车床主轴,是否够力?

网友D:
小了一点(主要是我用过,知道有这么一个东东),不过你可以问问有没有更大功率的。

网友E:
如果有体积限制,用涡杆是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