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启动

楼主(2008-05-20):
我已经做出来一个电调,启动的时候不是百分百成功,有的时候会出现反转。出现反转的时候转速很低,而且有噪声。

但是只要上电启动成功 就可以把电机加速到最快。

我使用STC89C52做的+6个MOS+运放做的,准备用来控制X飞行器的4个电机,需要能精确的调速。

请问大家在启动无刷电机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或者说是怎样一个流程。如果方向反了,怎样纠正。

网友A:
反转??肯定是富油了。解决方法是拆开火头,转动曲轴,把多余的油排出。
或者是电调的进角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转??肯定是富油了。解决方法是拆开火头,转动曲轴,把多余的油排出。
或者是电调的进角不对。

ls真幽默。

楼主:
是啊,老兄好像解释错了,我说的是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老兄好像解释错了,我说的是电调

最后不是说了吗,可能是电调的进角没调整好。
看贴要看全啊!

楼主:
继续努力,应该能处理好

网友:
我从来没有反转
有一个步进加速阶段
达到启动速度后,开始锁相运行

网友:
你用开环速度,闭环电流吗?
有一个换相子程序,AB--AC--BC--BA--CA--CB--AB的顺序
顺序反了就反转

楼主:
换项顺序没有问题,是我的EMF检测出了,问题。已经解决。呵呵
发现一个问题,由于单片机的timer速度不够快,无法精确控制速度,现在改成用CPLD替代单片机控制转速

网友:
不知道你控制转速的原理是什么
我认为是这样:
记数器获得每次换相的时间,与设定时间比较,得出误差值,
用这个差值做pid运算,控制PWM的占空比
CPLD我就不懂了

网友:
电机的速度控制是需要速度快的处理器.
要求高,CPLD是首选.但成本高.
按成本来讲是:高速的8位单片机+优质的算法 为首选

回LS:简单的讲,CPLD就是一个可以由PC机改变的数字电路.所以速度比起处理器运数快多了.

楼主:
楼上很对,现在就是为了控制精度,采用CPLD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需要速度快的处理器呢?
单片机两次的输出之间是需要时间间隔的,迟滞的不同,可以是1MS,10MS,1S或更长
如果是4轴飞行器,系统是有迟滞的,就是说输出一个控制量后,并不马上改变转速到给定值,
而是有一个时间间隔
我在做陀螺仪时用的2毫秒
4轴飞行器根据惯性大小,电机机械性能,电调元件质量,甚至PCB的布线都会影响迟滞
惯性越小,电机精度越高,电调输出电流幅值,频率稳定,系统响应快
这个跟外环境没有关系,这是系统本身固有属性
因为这种迟滞的存在,并不要求单片机在很短的时间得出PID输出
我写的PID203行,在8M频率大约50微秒
没做过4轴,做过陀螺仪
个人认为,慢的是机械部分,
电子部分是不慢的,很多时候电子要停下来等机械
欢迎对我的观点批评指正

网友:
LS讲的也正是.
一般情况下,慢的是机械系统.
但我们都不明白LZ要用这个无刷系统做什么.所以排除了一些环境因素.
实际工业控制里面,很多方案是用:MCU+CPLD来完成.

楼主:
我本意是希望能精确控制转速,希望能比较接近设定值,需要更精确计算换项时间。

昨天晚上烧了6个 mos, 哈哈,真惨
用了NPN的普通三极管控制MOS,好像不行,今天去买了几个高速小电流的n沟道MO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做出来一个电调,启动的时候不是百分百成功,有的时候会出现反转。出现反转的时候转速很低,而且有噪声。

但是只要上电启动成功 就可以把电机加速到最快。

我使用STC89C52做的+6个MOS+运放做的,准 ...

LZ要做4轴飞行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一共烧了8个MOS,每个5元,40 元
不过从那以后,我就不大可能烧管子了
栅极电阻(50--1K)不能省,栅压限制在1/2极限电压
我用9014控制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要做4轴飞行器

正在做

楼主:
终于搞定了 精度 +/-5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