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拉和下拉能抗反扭力?我咋一直想不明白呢

楼主(2008-05-20):
我想了半年了,没想明白
我以前发帖问过的,结果没人理我

网友A:
我发过详细讲解贴,你也没理我......^^

网友:
这个坛子缺乏精华帖、基础帖的合集。

我看了一下精华区,发现要找个基础理论讲解的帖子还是比较难,多数帖子比较适合欣赏娱乐而不能作为资料。

网友:
跟猫有同感
这里想找一个专题的帖子太难了,经常是翻了半天也找不到

网友:
《航模知识》杂志里面好像有吧。顶置贴的PDF版好像有啊。
觉得新手,先去知识版面看了,再过来问吧。这问题,都有好多详细说明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过详细讲解贴,你也没理我......^^

翻过你的帖了,没找到,能不能给个连接?

网友:
都没有人不详细的网贴出来啊址

网友B:
我还是乱说一通吧,语言描述可能不准确,但大致意思如下~~

先说右拉——
面对飞机,我们的螺旋桨是逆时针旋转,电机或发动机是固定在机身上的,面对飞机,机身就会产生一个顺时针旋转的力,机身往左旋转,势必造成飞机左倾,特别是加速度大的时候,比如急加速时,这个反扭力就更大~右拉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再说下拉——
首先告诉你,不是所有的飞机都有下拉角的。有下拉角的飞机一般机翼升力比较大,或机翼攻角相对较大。如果飞机无动力或小动力时,飞行姿态应该是平飞或缓慢下滑,这个时候,飞机一旦加速,空气流动速度变快,导致机翼升力增加,飞机就会抬头,电机或发动机下拉后,拉力线就有一个向下的力矩,以此抵消飞机抬头的力矩。

网友:
理论是要的,知道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深究。这里大多数人还是以寻找开心为主,并不是一定要做专业的,还是以娱乐为主题。

网友:
LS讲的好

网友:
一般来说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乱说一通吧,语言描述可能不准确,但大致意思如下~~

先说右拉——
面对飞机,我们的螺旋桨是逆时针旋转,电机或发动机是固定在机身上的,面对飞机,机身就会产生一个顺时针旋转的力,机身往左旋转, ...

谢谢,下拉明白了
右拉还是不明白,右拉的作用相当于向右打方向舵,怎么能抗反扭力呢?要抗反扭力是不是要动副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乱说一通吧,语言描述可能不准确,但大致意思如下~~

先说右拉——
面对飞机,我们的螺旋桨是逆时针旋转,电机或发动机是固定在机身上的,面对飞机,机身就会产生一个顺时针旋转的力,机身往左旋转, ...

言简意赅,受教!

网友:
已经为你再开一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下拉明白了
右拉还是不明白,右拉的作用相当于向右打方向舵,怎么能抗反扭力呢?要抗反扭力是不是要动副翼?

你手里拿个电机,慢慢加油,你会感觉电机给你个反作用力,你看看这个反作用力是往哪边旋转的,然后再看看电机旋转的方向就明白了~~
没有右拉,飞机就会在电机反作用力的作用下往左飞,就有点像飞机打了左舵,电机调整右拉后从力学上来讲,飞机有个往右的分力,这个分力让飞机往右飞,就像打了右舵,从而克服电机的反扭力~~
唉,偶书读得少,表达能力欠缺啊~~~

网友:
下拉角要看机型、机翼翼形等等,比如我的Katana,安装时下拉角为零度,而塞斯纳等机型的下拉角就很大~~有时候还要调整机翼的攻角才能配平平飞~

网友(2015-12-14):
纠正,右拉是为了“减少”反扭带来的。。。。。不能完全消除!  下拉,解译正确,所以3D机 很少有 下拉的 !

网友:
8l楼解释完全够用

网友(2016-03-05):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乱说一通吧,语言描述可能不准确,但大致意思如下~~

先说右拉——

网友:
纵置发动机的后驱车 每次大脚油门 车都往左飘 ··反扭力···

网友(2016-12-02):
怎么我的JJ是相反的呢??面对飞机桨向左时鸡向右转,换个反桨,桨向右鸡就向左转。哎!

网友(2021-03-30):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乱说一通吧,语言描述可能不准确,但大致意思如下~~

先说右拉——

不错不错 很详细

网友C(2023-03-02):
各位的讲解我看了一遍,右拉还是不很理解。这么说的话,像do335那种前拉后推的飞机就可以不设置右拉了。
再次上论坛好开心,尤其是看到那个猫头,觉得好亲切。曾经的曾经,猫大哥也为我解释了很多。

网友:
其实完全没必要做动力设备的下拉和右拉。

理由是:既然下拉和右拉是为了克服螺旋桨反扭带来的滚转力矩,那么为啥不能微调副翼来加以补偿?既然下拉是为了克服抬头力矩,为啥不微调升降舵机来加以补偿?电动机下拉和右拉的角度谁精确测量过?还不是根据经验来的?新手一不留神就大了或者小了,远没有调整副翼和升降微调来得方便。
旧有的,该淘汰,就淘汰了吧。

网友:
其实克服滚转和抬头的方法多了去了,完全没有必要采用动力设备的右拉和下拉这种方法。这种方法难度比其他方法都高得多,但是一提起动力设备,很多人油然而生就想到右拉和下拉。这可能是传统在作怪吧。采用右拉和下拉并不能有效消除滚转力矩,对于这么不完善的方式,希望大家能集思广益,突破传统,才叫创新。
比如F1D ,那螺旋桨大了去了,螺距也大了去了,它们克服反向扭力矩带来的滚转就不是右拉或者下拉,而是让一边机翼大,一边机翼小。这样同样能遏制反向力矩带来的滚转,并且效果也是相当的好。

要抵消抬头力矩,那么调整重心的位置,完全可以抵消任何抬头力矩。这不比下拉几度来得容易?不了解这一点,就做不好背推机。背推机不管是平拉,斜拉,前拉,后拉,前斜拉,后俯推,全部都是在抵消抬头力矩。有的用推力,有的还是靠重心。这都不是靠电动机的下拉解决问题。

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把从前任那里看来的右拉和下拉搬出来,显得有多么专业,在我眼里,那是不懂装懂,LOW爆了的行为。但凡动一动脑筋,就不必死守着这种方式一成不变。

网友:
我倒是很好奇各位大大,怎样精确测量那右拉几度的角度?你们能测量的准确吗?你们是怎么测量的?
不要告诉我,你们目光如炬,只要轻轻扫一眼,就能精确判定那是4度下拉而不是5度下拉。那简直神乎其技了。

如果你们也不能准确测量,还是在那里估计,那就是还是纯粹凭借经验而为的事情。据我所知,要精确能测量几度的角度,不是普通学生量角器就能搞定的事情,一百多元专业的角度量具都未必能测得准。

机型不同,螺旋桨不同,螺距不同,甚至翼型不同,右拉和下拉的角度也不同,这么一套复杂的操作下来,谁能掌握的了?对于菜鸟,你就是把右拉和下拉的理论搞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不还是做不好右拉和下拉?因为你压根就没那个经验。

其实各位大大们,每个人的5度下拉角度都不相同。至于自己心里的 5度,究竟是多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标准。这叫“下拉角度相对论”。下拉一点,不行,那就再下拉一点......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有反扭,那么就右拉,如果还反扭,就再右拉......。如果有人问,你这是下拉几度?右拉几度?那么统统都回:5度。至于这个究竟怎么个“5度”法,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反正前辈们统统都是“5度”。你要说“6度”,是不是显得“不敬”?

网友:
关于螺旋桨的反扭很好理解。基础就是力的作用是双向的。你给一个物体施加了力,那么物体会把这个力道返还给你,而且还不打折扣。比如你踢别人一脚,那么别人会痛,你也会痛。如果力的作用是单向的,那么你踢别人一脚,别人痛毙了,而你却一丝一毫也不会痛。根据日常经验,你就可以知道直向力是双向的。那么对于滚转的力矩,同样是双向的。你在扭一个螺丝钉,那么你的手同样能感觉到螺丝钉返还给你的扭力。理论上,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但是你拧螺丝,螺丝不断旋转,而你之所以还能站在地面,纹丝不动,那不是因为螺丝给你的反向扭力失效了,而是因为你的身体造成得各种阻力阻止了你反向的旋转。如果你在太空中,上一颗螺丝,别人会发现,你在拧螺丝,螺丝转动,而螺丝也在拧你,这个时候,地面摩擦力消失,你也会转动,甚至转动的角速度都和螺丝相同,不过转动方向刚好相反。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很难观察到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现象,通常都是,施加力的一方不动,而受力的一方,随力而动。这是因为阻力都是看不到的。如果你去撞火车,那么别人就会看得很清楚,你撞了一下火车,火车没动,你可要大动而特动。因为你平常的那些阻力忽然相对来说,都变得很小了。这个时候,你是螺丝钉,而火车却变成了原来的你。据此推演,过去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神奇武功,可能就是要把自己的吨位变得够大吧?这样无论任何人锤你一拳,那么飞出去的,反而是对方了。

那么问题来了,电动机和机身、机翼,尾翼成为一体,它们给了螺旋桨一个扭力,那么螺旋桨当然会把这个扭力返还给电动机和机身和机翼以及尾翼。既然电动机给螺旋桨的扭力使得螺旋桨能旋转。那么螺旋桨给电机以及和其相连的机身,机翼,尾翼的扭力,当然也可以使得它们反向旋转。但是为啥平时我们很少观察到机身们像螺旋桨那样激烈旋转呢?那就是由于扭力阻力的存在了。机翼以及其他尾翼对于机身的反向旋转产生了极大的阻碍,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阻力,可以握住机头,然后扭转一下飞机,感受一下机翼带来的滚转阻力。所以大家平常只看到螺旋桨在激烈旋转,而很少看到机身和机翼们也在激烈旋转了。但是由于某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机翼不够大,产生的阻力不够,那么这个反扭力就导致整机除螺旋桨外,开始滚转。这就是根本的原因了。如果提升了滚转阻力,或者给予补偿,这个螺旋桨的反扭力,就可以削弱,或者抵消。如果去掉了机翼和尾翼们,你试着把机身和电动机螺旋桨投掷出去,你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螺旋桨和机身同时在激烈的扭转,只是方向刚好相反罢了。所以,扭力阻力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螺旋桨的反扭给予机身的滚动效果。是的,是滚转阻力。这是唯一的因素。另外,不要光看机翼会产生滚转阻力,尾翼,包括平尾和垂尾同样会产生滚转阻力。如果在极端的情况下,比如,鸭翼,机翼和平尾的大小刚好对调,那么机翼的滚转阻力反而不及尾翼产生滚转阻力大了。

理解了这个终极目标,下来该怎么做,大家都懂的。条条大路通罗马,要首先明白要解决什么问题,接下来才是选择方式的问题。如果连解决什么问题也搞不明白,稀里糊涂的,你探讨解决方式,并且唯一的探讨一种解决方式,未免就显得狭隘和可笑了。因此,溯本求源对于任何知识的继承和掌握都是极端重要的事情。谈现状,不谈成因,在我看来,就是耍流氓。

网友D:
这番激烈的言论,放在若干年前,会被喷的体无完肤。但是放在眼下,我觉得连一朵浪花也激不起来。唉,航模又一次小众......

百度搜了一圈,关于下拉角和右拉角很少有人能说得明白,统统都是人云亦云。这恰恰说明大家都稀里糊涂。继承和发扬说起来是很光明正大的一件事情,但是徒有其型,而不知为何有其型,才是最要命的。比如练习八段锦,互联网搜烂了,都没人告诉你,它的精髓是什么。大家都追求动作仙气飘飘,但是追求什么都统统不知。精髓就可以从伸懒腰里面自己领悟了。八段锦是复杂一点的伸懒腰而已。仅此而已,所以,怎样伸懒腰,就怎样练习八段锦就行了。

马保国被散打选手打惨了,大家就说传武不行了,那是因为后来的人,在继承传武的时候,只重其型,而不知其所以然。继承不到精髓,那么所有的套路就全部成了花架子。马保国才会被打得那么惨。如果继承得法,估计被打惨的,可能就是对方了。

这些都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在各行各业,溯本求源,都缺乏得很厉害。照本宣科永远不能谈得上继承,更谈不上发扬。这事也不能全怪徒弟,作为师父,传授的时候,不能溯本求源,只传其然,而不传所以然,也是一大害。

最后,结尾,一句话,别再把电动机右拉和下拉当成是很时髦,很专业的一件事。如果你们非要这么感觉,那简直丢死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番激烈的言论,放在若干年前,会被喷的体无完肤。但是放在眼下,我觉得连一朵浪花也激不起来。唉,航模又 ...

首先右拉是学的真机,不是空穴来风的设计,拉力角都是有成熟理论依据的,只是丢模型上有其他方式弥补显得好像“多余”罢了~的确不想右拉可以牺牲副翼活动行程去微调滚转弥补,你甚至还能把垂尾往右斜着安装来抵消,毕竟F4U海盗真机也这么做~然而我要是不想牺牲副翼行程呢?我不想歪垂尾呢?下拉不仅仅是因为重心位置关系,机翼位置同样会导致阻力点变化,从而导致推油抬头低头的问题,这怎么调整重心解决?还是重新设计整个机子?另外上手的确不知道角度要多少合适,所以你觉得电机用四个螺丝拧到防火墙上后,为什么不能靠加垫圈之类的方法微调拉力角度呢?哪怕不需要很精确,只要能保证舵面中立位置,推油门飞机相对稳定就行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各位的讲解我看了一遍,右拉还是不很理解。这么说的话,像do335那种前拉后推的飞机就可以不设置右拉了。
...

从机子后面往头看,一般桨都是顺时针转,大推力大扭力时候机身会有逆时针转的趋势,丢直升机上就很明显了,这个理解吧?那右拉的原理是类似往右一直打方向舵,飞机保持头歪右边的偏航趋势,这么一来,气流会相对从机身左侧吹来,左侧机翼是迎风侧会获得比右侧下风面更大的升力,从而带来往右滚转的趋势,从而在只需要很小副翼操作情况下抵消发动机产生的扭力~常规布局飞机上,滚
转会带来偏航副作用,而偏航动作则会带来滚转副作用~试试上在真机进入失速螺旋时候,飞机大头朝下旋转坠落,你如果试图操纵副翼制止旋转弄不好只会带来机翼进一步失速从而完全无法改出,标准操作就是蹬反方向的方向舵去制止死亡旋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首先右拉是学的真机,不是空穴来风的设计,拉力角都是有成熟理论依据的,只是丢模型上有其他方式弥补显得 ...

说的有道理。在什么地方,就要入乡随俗。在模型这一块,就要针对模型来说事。很多人动不动就把真机的一些东西拿来放在模型上用,这是出发点就有了问题。

比如很多摩友,直接F22飞机外形走起,用的却是螺旋桨。F22的小机翼,后掠角,那是为了在超音速的前提下,必须要后掠,必须要小机翼。而对于螺旋桨机,后掠和小机翼只能是让人觉得比较COOL,其实并不能有多少优势。反而使得气动效率十分低下,是一种LOW爆了的行为,也只是外行才会追求的事情。

把火箭模型装上螺旋桨,也就是那么回事了,要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来看。站在装B的角度,用螺旋桨就可以达到火箭的外形效果,未尝不可。很多东西,到了模型领域,就有了很多选择可能性。在真机上很难实现的事情,在模型上就可以很容易的实现。我们玩模型,就要按照模型的规律来办事,生硬的把真机的一些东西搬到模型上,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件很COOL的事情,也并不显得有多么“高大上”、有多么“专业”。连入乡随俗都做不到,能高到哪里去?

时刻记住,我们玩的是“模型”,而不是真机,要玩真机,也轮不到我们吧。如果要过一座独木桥,如果觉得单腿蹦过去,比较专业,比较不俗,比较COOL,从而排斥其他任何方法,那么你自然可以坚持那样去做。至于那样做是否是脑袋清醒之举,那么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毕竟,自己玩自己的,自己HAPPY就行了。哪怕你倒立过去,都无可厚非,只要你高兴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从机子后面往头看,一般桨都是顺时针转,大推力大扭力时候机身会有逆时针转的趋势,丢直升机上就很明显了 ...

这个解释我以前想过,就是觉得可能不太行得通。不过还是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解释我以前想过,就是觉得可能不太行得通。不过还是感谢。

你去找航空理论书籍,里面就是这么写的,已经被理论和事实证明了的原理,不用多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有道理。在什么地方,就要入乡随俗。在模型这一块,就要针对模型来说事。很多人动不动就把真机的一些 ...

模型的咯?无脑力大砖飞是吧?那样就有意思了?航模说到底逃不掉基本的航空理论,逃不掉空气动力学,虽然在这个比例上很多没那么明显但是不表示没用~你可以说那么小赛斯纳开襟翼缝翼除了装逼没太大意义,你可以扯这个后掠角那个安定面是扯淡,但是人家试图模仿真机的理论在做尝试,并非一拍脑瓜空穴来风~再说了就算一拍脑瓜的瞎玩瞎折腾又怎么了?不断思考实践总结改装,不停失败和尝试后总结出经验,把自己的机子做的更顺心顺手有问题吗?真机的理论设计用在航模上,模型的设计思路用在真机上不都很正常的事,别把圈子玩小了,把思路框住了~你可以不用,别说那些做法经验没用

网友:
螺旋桨飞机是怎么平衡螺旋桨产生的扭矩的?

如果非要就此问题深入钻研,这篇文章有参考价值。

就我理解,假如螺旋桨顺时针转动,空气作用于螺旋桨的反作用力是通过产生绕机身的反向滚动的流动气体作用于垂尾,而这作用力使得垂尾向右偏,那么机头就向左偏,所以为了克服这个左偏,发动机轴线要做右拉。

螺旋桨的进动效应使得飞机向上偏航,于是发动机轴线下拉。

OVER。至于什么是陀螺的进动效应,还不知道。为啥进动效应使得飞机向上偏航,也不知道。但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网友:
至于为什么螺旋桨滑流是上图所示,依据我得理解,可以这样设想。取螺旋桨转动的某一时刻(理论上)来看,那么在该时刻,螺旋桨按照图示方向旋转,那么空气会给一个反向的扭力,这个扭力使得围绕飞机身体的气体开始旋转,并有带动飞机反向旋转的趋势。那么随着事件的延伸,飞机未必开始旋转,但是围绕飞机气体却一定在这个反作用力之下开始旋转,于是就出现了这样螺旋状的滑流。如果该飞机没有尾翼们(垂尾和平尾),那么这个滑流绕一圈就完事。由于这个滑流同时也不会不作用在机翼上,但是由于该滑流距离翼尖比较远,因此对机翼的扰动极为有限,即使有扰动,也极容易被机翼的巨大气体阻力性克服,因此在讨论中被略去,不予以考虑。由于尾翼们距离飞机重心和气动中心力臂较长,而它们能产生的扭转阻力极为有限,因此螺旋桨滑流作用于垂尾或者平尾之上,对于飞机姿态的改变比较明显,已经到了不能忽略,必须考虑的地步。

回过头来看。当滑流作用于垂尾之上,当然这风向把垂尾向右吹,那么机身围绕重心或者气动中心旋转,机头就向左偏了。当螺旋桨滑流作用于平尾,那么就把平尾向下压,那么同样机体绕重心或气动中心旋转,机头就会上翘,因此,为了克服螺旋桨滑流对尾翼们的影响,就可以采用给发动机做下拉角,或者右拉角。

当然,如果螺旋桨转动方向相反,那么做右拉还是左拉,那就另说。OVER.

网友:
至于,为啥气体绕机身旋转,不能让作用力使得垂尾向左偏,是否和机体长度相关?这就恕我理解不能了。

网友:
螺旋桨的滑流扭转

影响:螺旋桨滑流流过机翼被分成上、下两层。如果螺旋桨是右转的,则上层滑流自左向右后方扭转,下层滑流则自右向左后方扭转。一般情况下,机身尾部和垂直尾翼都受到滑流上层部分的影响,即滑流的上层部分从左方作用于机身尾部和垂直尾翼,产生向右的空气动力,对重心形成偏转力矩,使机头向左偏转。

这是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机翼把螺旋桨滑流切分成2部分,然后上层滑流发生侧滑,使得垂尾向右偏。至于怎样侧滑使得垂尾右偏,还没有形象的想明白。

网友:
螺旋桨飞机滑流数值模拟案例详解

有哪位大能来阅读一下。

以我理解,螺旋桨滑流的确会对平尾产生下洗,使得平尾升力减小。那么平尾就向下呗,平尾向下,机头就向上,绕重心旋转么,这倒是很容易想明白。所以为了克服螺旋桨滑流对平尾的下洗,因此发动机要做下拉角抵消这种影响。

至于螺旋桨滑流是如何下洗平尾,恕我还是理解不能,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找到能十分形象说明这种现象的图片。

网友:
来,有精力,有活力的,有脑子的老铁们,都来研究研究?这玩意,恐怕超出了很多模友的兴趣范围了吧?理论研究深不见底,空谈理论是很容易的事情,深入的研究,却不是简单的事,弄到最后,往往就成了叶公好龙,只能是嘴上说说罢了。真到了理论研究阶段,恐怕就闭上嘴,退避三舍了吧?!

网友D:
因此,有很多老铁都抱着务实的态度,好你说下拉,就下拉,你说右拉就右拉,我就是为了让飞机好飞,我就是想体验下飞行的乐趣。就够了。对于这个阶段的老铁们,你要让他们说对下拉理解多深,对右拉理解多深,那纯粹是对牛弹琴。但是对于右拉和下拉抱着浅尝辄止的态度,对于总体目标的影响有多大?灾难性的?无脑玩这个大帽子能压垮他们吗?能让他们寝食难安吗?如果他们寝食难安了,绝对不是觉得自己不懂下拉角和右拉角。能被下拉角和右拉角搅动的寝食不安的,绝对不是为了玩航模来得,那是为了研究航模来得。

但是谈到研究航模,老铁,我劝你还是自己跳到秤盘上称一称自己的斤两,最起码,你看到那些流场的图形,不要头晕就好。不要玩了几天飞机,你就非要觉得你有什么地方和别人不一样。研究,那不是说一说就能办到的事,追求虚荣到了最后,就成了叶公。

作为结尾,我还是要说几句,小学生都会做除法,都知道1+1=2。如果谁跳出来非要研究除法的理论,要纠结为啥1+1=2,那么就得恭喜你了,你下半辈子,可有的玩了。因为我听说,最早的时候,除法是大学教授才能做的事情。

螺旋桨滑流    PS:附上螺旋桨滑流的百度结果,谁能把这研究的明明白白,基本上就和“研究”有缘了。

网友:
单发飞机的螺旋桨副作用——P效应,滑流滚转,反扭矩与陀螺进动

网友:
陀螺进动性的物理解释

网友:
飞机知识科普】飞机螺旋桨为什么偏右

网友:
在一个抄袭另外一个成为风气的互联网上,在B站,居然找到这样几个视频,基本理解了这些,就不容易了。

网友F:
我就想知道发这帖子的人还在不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因此,有很多老铁都抱着务实的态度,好你说下拉,就下拉,你说右拉就右拉,我就是为了让飞机好飞,我就是想 ...

螺旋桨对垂尾有一定的影响,对平尾的影响应该没那么大,毕竟平尾是对称的两面受力。下拉角我觉得还要分机型,每架飞机的升力中心不一样,有上单翼上反的,有下单翼上反的,有平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想知道发这帖子的人还在不在?

人未必还在......但是有些东西,永远都在。

搞清楚,自己究竟需要什么,需要到什么程度,自己应该追求到什么程度,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不走弯路,减少浪费,获得自己自以为的成功,实在是需要有些路标的存在。

右拉和下拉,实在不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才会产生的措施,它是为了解决一组问题导致的偏航所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说,原因很多,措施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螺旋桨对垂尾有一定的影响,对平尾的影响应该没那么大,毕竟平尾是对称的两面受力。下拉角我觉得还要分机 ...

就像你说的那样,左右拉根据桨转的方向决定,角度大小也要看桨的大小,翼展等等因素~玩那些高转速小直径小螺距的航模,有几个会搞左右角?毕竟靠本身翼展能压住就没必要~
另外上下拉的角度不光和重心位置有关,机翼安装位置的确有影响,本身这么大个东西会产生升力同时也有不小阻力,说极端点就算拉力线过重心,然而机翼位置要是太过远离重心同时还是慢速大阻力机翼,一推油门弄不好一样抬头~所以要是提前设计考虑到就安装下拉角,减少飞行时候调整频率增加反应时间,还不用牺牲舵面行程不是挺好~
另外楼上那位引经据典的结果自己是食古不化,浑沦吞枣的嘛…螺旋桨进动性和转速还有质量大小有很大关系,普通情况下大部分后三点飞机起飞时候使用大推力高转速滑跑,离地抬头动作过快时候,在顺时针旋转桨的作用下很容易出现机头往右的趋势,为啥?进动性说白了就是高速旋转物体会把作用在垂直旋转平面上的力,绕着旋转方向偏90度~起飞抬头等于往桨下面往前推一把,转90度等于往右推头~空中同理,右拉安装角猛推油门,滑流狠推垂尾往右,飞机绕重心猛往左拧头等于在桨右边往前狠狠推一把,桨顺时针把这个力转移90度会转哪里去?当然抬头咯~
小白不需要了解太多,先听从前辈踏坑踩出来的路,从玩航模中获得乐趣和成就感,再找到自己的方向:是玩航模放松消遣,还是当兴趣爱好深挖研究玩出花,等等之类的~但是要是啥都不懂,买来的套机摸索组装好,结果抬头就炸,天上一推油就乱跑,几次下来信心都没了还玩啥?大佬前辈说:你这机子XXX特性,最好配XXX电机XXX桨,用XXX电池,垫一些右拉下拉会很好飞~依样画葫芦搞一搞立马手感不一样,高手领进门了剩下靠个人,我得再怎么改会更好飞?有什么原理我百度一下问一下别人看看,渐渐的自己在摸爬滚打获得经验,不都这么过来的嘛……
再说了,以前真机在造出实体前,最好的测试方式不也是模型放风洞吹,航模有啥区别…玩航模有不理解不了解的问题,去真机上寻找可能的解答丝毫不奇怪,毕竟那上面有多少前人总结的经验和成熟的设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去找航空理论书籍,里面就是这么写的,已经被理论和事实证明了的原理,不用多想

有个视频说的很清楚,b站
【很讲科学的怪鸟BV-141:布局并非全为视野 不对称结构却很好用-哔哩哔哩】 https://b23.tv/F4nvp8m
应该是螺旋气流打垂直尾翼,造成的左偏,所以右拉。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个视频说的很清楚,b站
【很讲科学的怪鸟BV-141:布局并非全为视野 不对称结构却很好用-哔哩哔哩】 htt ...

其实这问题很好验证啊,是不是气流冲击垂尾导致偏航进而扭转,那搞个没有垂尾的飞翼机,用大桨大螺距飞了试试看,会不会扭不就知道了~试试上飞机偏航和反扭就是多重因素造成,桨扭力以及气流作用在垂尾都能让飞机反转,而右拉恰恰刚好能缓解,我解释的这个理论也不是我一拍脑瓜想出来的,以前学空气动力学基本原理里解释偏航导致横滚,以及横滚带来偏航趋势就是这么解释的理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问题很好验证啊,是不是气流冲击垂尾导致偏航进而扭转,那搞个没有垂尾的飞翼机,用大桨大螺距飞了 ...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就是气流绝大多数人比较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就是气流绝大多数人比较好理解。

反扭力其实也不难,直升机那种就是很极端的表现,只是普通固定翼没有那么大的桨,还有很可靠有用的机翼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