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T板飞机翼型蒙皮用什么材料?

楼主(2008-05-20):
小弟正在做一个KT板飞机 想带上翼型 翼肋已经做好 但是找不到合适的蒙板材料 希望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就KT板吖!

楼主:
我这里只有5MM的KT板 太厚了 硬度也有些大 没办法弄成一个圆滑的弧面。。。KT的外皮也撕不掉~~要是能撕掉一面,就好办了。。。
楼上大哥是说把KT板切一半再蒙么?用什么办法切呢?

网友B:
大张的吹塑纸

网友C:
用热切割切一半,昨晚我才切了一片,很爽。或者感觉直接找3mm的珍珠板也不错。

网友A:
我这机也是5MMKT做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9310&extra=page%3D2

网友A:
你找找看!这里有人说过KT板的翼形是怎样做的帖!

网友D:
用保鲜膜不行吗?

网友E(2009-03-21):
不贴不行?
保鲜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