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 GF终于完成了.还有最新布线.

楼主(2008-05-20):
从经销商那换了有问题的部件.补了2个螺丝.我的GF终于能上天了.我没有用原装的木桨换的之前SE用的碳塑的.感觉比较耐摔..呵呵.

线这次是彻底的藏好了。大家可以猜下是怎么弄的.换了401和9257套装是比原来的YT 500好了不少,起码心情好很多。.呵呵.

网友:
占个沙发,不错,确实非常清爽,赞一个,建议到时尾管炸了后,换尾管的时候,顺便把尾管固定座反过来装,这样401更加稳当了,哈哈

网友A:
真不错, 布线很漂亮

PS:    别忘了给65MG拧上摇臂固定螺丝哦

网友:
不错 ,布线很好!

网友:
线走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错, 布线很漂亮

PS:    别忘了给65MG拧上摇臂固定螺丝哦

多谢多谢。.由于还没有调好螺距..所以还没有装...呵呵

网友B:
布线干净整洁!
另外问一下,401仅仅用双面胶固定吗?行吗?

网友:
401到底是放上面好还是放下面好啊

网友C:
貌似水货机,倾斜盘无激光刻的编码不过奇怪的是玻纤机身上有

楼主:
这个飞机是他们公开的经销商那买的....不知道怎么个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线干净整洁!
另外问一下,401仅仅用双面胶固定吗?行吗?

这个是摆拍的时候用的.实飞的时候已经用YT 500的魔术带捆好...不过不打算弄太紧太结实..我宁愿摔机的时候它脱落。...也不愿意他给金属的固定快当缓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水货机,倾斜盘无激光刻的编码不过奇怪的是玻纤机身上有

450好像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
没有肚子和接受机的特写!!!!!没有看到具体布线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布线干净整洁!
另外问一下,401仅仅用双面胶固定吗?行吗?

可以的,我像这样玩了3个月都没有问题

网友:
标准配置!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S:    别忘了给65MG拧上摇臂固定螺丝哦

如果摇臂套上后比较紧的话,不用再拧螺丝。这样炸机时摇臂会脱落,不会给舵机太大的扭力,从而保护舵机。

网友:
65MG螺丝不装,会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摇臂套上后比较紧的话,不用再拧螺丝。这样炸机时摇臂会脱落,不会给舵机太大的扭力,从而保护舵机。

不装螺丝你用一段时间就知道后果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摇臂套上后比较紧的话,不用再拧螺丝。这样炸机时摇臂会脱落,不会给舵机太大的扭力,从而保护舵机。

你不是没有上螺丝吧,太强了吧,哈哈

楼主:
不上螺丝这个事情有点不靠谱....

网友E:
不错。。
LZ是否也玩MINI-Z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
LZ是否也玩MINI-Z

是的..现在还有很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