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刚买一辆京商,求救!!

楼主(2008-05-20):
求救???,今天刚买一台京商房车,起动后跑一下还行,但是为什么跑出5。6米后摇控控不上车车就会乱跑,有时跑着跑着就会熄火,唉本人真是新手一个一点都不懂,希望有谁能帮帮我,有没有什么群让我进去了解了解,本人在深圳龙华!!谢

网友A:
控没电了

楼主:
控有电啊,新电池啊,

网友B:
先把控的电池好好检查一下!!充满一点!然后跑之前先拉拉距离!别急!会出事的!检查接收机接口是否连接牢固

楼主:
谢谢你们,这个问题已解觉是天线问题,还有问一下你们油是不是用的很快,我的一箱加满最多才跑4-5分钟,

网友B:
只要油箱不漏油!!那都没什么坏不坏的!富油一点有好处

网友C(2008-07-19):
稍微富油一些可以,但是富油太多,不是好事,对机器不好的!!!一箱油正常可以烧15分钟左右!!!才烧5-6分钟,绝对有问题!!!

网友D:
一箱油跑4-5分钟????你比直升机都来劲了,看看把什么地方在漏油,就算富油,富成这样你连着都着不了啊 ~!

网友E:
是什么型号的车 多钱买的啊

网友F(2008-12-26):
太富油了
时间很短那肯定是太富油了,容易死火,跟太富油有一定的关系,接收电最好是用锂电池降压致5V左右就可以用了,天线要全拉出来,接收电线也要挂起来,怠速油针致少要有1MM的距离

网友G:
接收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H:
朋友,新车是需要手动磨合一下的,你最好找商家或模友帮你磨合下发动机,最后再调到合适的油针位置应该就能省油而且有劲了。新车出厂基本上调的都很富油。

网友I(2009-01-31):
看看有没有点啊!

网友J(2009-11-01):
我的京商1:9拉力!18级引擎!怠速着车很省!就是走车!也费油!但不会4—5分钟!
我根本不会调油针!

网友K:
京商1/10油房车,发动机很会漏油,弄的车很脏,,,,其他要看具体情况和调试

网友K:
新手新车要特别注意发动机磨合工作,否则你就惨了,,,还有要防止失控,最好加个信号失控保护器,这样就算是车跑出了遥控范围也无什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