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遥控器

楼主(2008-05-20):
请教高手:
E-SKY LAMA V3上的四通遥控发射机(0404)能否飞固定翼????
能的话该买个什么样的接收器???
晶体要不要换 原来的是 FM 35.050 谢谢!!!!!!!!!!

网友A:
没用过那个控,其实买个接受也要100左右,还不如花个200多买个天地飞6通道控呢,发射接受都有了,晶体也带了,飞固定翼足够了

网友B:
飞小电动足够了

网友C:
有飞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