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铣床加装数显及微进给

楼主(2008-05-20):
小铣床经过钢筋混凝土的补钙,能够干一些活了。但是主轴进刀量很难准确控制。这几天给它再次手术。加了卡尺数显和微进给。这下干活有点意思了。上图。。。。。。

网友:
你这铣床不是和我的一模一样??!!
浙江天成的7032。
这床子主轴精度可以!工作台精度也不错,就是丝杆没有消隙,需要自己改进一下。不然铣东西时还是会震刀的。除非把拖板调的很紧...

==绝佳广告位招租==
挂牌竞拍,手慢无....

网友A:
没有看到离合如何动作的。
蜗轮有锥度孔,弹簧的那个接头上没有锥度。

网友:
这回看明白了,微进给很巧妙。
建议在手轮前加一个轴承,不然那么长的杆再加手轮的重量,时间长了吃不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离合如何动作的。
蜗轮有锥度孔,弹簧的那个接头上没有锥度。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离合如何动作的。
蜗轮有锥度孔,弹簧的那个接头上没有锥度。

你说的都是比较专业的设计。一般厂家做的时候就考虑进去了。我们现在属于寄生设计。只能充分利用原来机器能利用的部分。如果按照你说的结构,必须接轴或重新做轴。我考虑原床轴端有倒角。我把蜗轮内孔也能出个小锥孔。当螺丝充分锁紧时。两个小斜面就紧密连接了,由于接触面很小,开锁后不用弹簧即可分离。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两个小斜面就紧密连接了,由于接触面很小,开锁后不用弹簧即可分离

那强度够吗,洗的时候会不会走位。我看还是改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小斜面就紧密连接了,由于接触面很小,开锁后不用弹簧即可分离

那强度够吗,洗的时候会不会走位。我看还是改改吧!

铣的时候要锁主轴的。很多大铣床铣的时候也要锁主轴的。

网友D:
楼主的小手轮是在哪里找到的?

网友:
那杆是不是细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小手轮是在哪里找到的?

天津五金城买的。7块钱一个,买了两。一般要10块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津五金城买的。7块钱一个,买了两。一般要10块一个。

不需要那么大的手轮(杆太细长),还带摇把。既然是微进给,就加个小尼龙轮用手拧 。

网友E:
...有大动作怎么办?离合离合...

网友:
坚苦卓绝

自力更生

网友:
改动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大动作怎么办?离合离合...

蜗轮锁紧螺丝松一圈就能用原来的把升降主轴了。

网友:
南泥湾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蜗轮锁紧螺丝松一圈就能用原来的把升降主轴了。

多带一刻度,然后把铣刀换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