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

楼主(2008-05-20):
 各位老大。请教饿问题啊?手机电池3块,每块3.7V3块串联,准备做遥控电池用,做好了以后用在WK1001控上发射发生部分温度较高,问问各位搞上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WK1001 温度一向很高

网友A:
要看你的是多少电压的

一个11。1D   充满是 12。6V 电压比较高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 加个大的二级管 即可以解决 电压的问题 又可以解决电池 接反的问题!

网友:
接三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是多少电压的

一个11。1D   充满是 12。6V 电压比较高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 加个大的二级管 即可以解决 电压的问题 又可以解决电池 接反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串2级管?用多大的啊?大大们给个图看看吧

网友:
不需要串

网友:
就用5号电池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