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修LAMA脚架

楼主(2008-05-20):
在一次飞行过程中,有点忘乎所以,一下飞得很高。在撞墙的瞬间赶紧降油门,结果摔断一侧脚架。
修理的时候试过502与AB胶,因为脚架横断面接触面积比较小,根本粘不住。 回想论坛里的大侠们,修理起机机来都是一大陀一大陀的AB胶,好像AB胶不要钱一样。 不但不美观,还影响机机配重。
思来想去,这点问题难不住咱。 翻箱倒柜,找出一段医院吊水用的胶管,一看,直径刚刚好,剪了约3CM一段。用开水泡软,套到了脚架的断的一端。搞定! 为了美观,又把其余的三个脚架都套了胶管。这下可以高枕无忧了! 再摔重点都不怕它断了!
上图看看

网友A:
不错的设计
可以看看 这样的结构能吸收多少 动能 会不会摔到飞机的其他部位
东西断裂的过程是要吸收很大的能量的

楼主:
如果你要吸能的话,可以把脚架前拐弯处自行折断,再套上硅胶管(只能折断一处)
硅胶管是有弹性的,这样断了的脚架就变成了一副避震脚架

网友B:
好设计`````值得参考```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用1MM的钢丝照脚架的形状做好,再用鱼线一节一节的绑在脚架上.再涂上502胶,就万无一失了,其他直升飞机的脚架都可以如法炮制,断不了的.

网友E:
又增加了重量了!

网友F:
我的 AB胶都超重了

网友G(2008-07-27):
感觉不错,想请教后继实际使用效果,多谢!

楼主:
使用效果非常显著,我飞到现在,也摔过多次,纹丝不动!
其实LAMA还是很耐摔的, 唯一的软肋就是脚架了!我飞到现在仅仅损失了几付下桨,(下桨是半空中打桨打掉的)
LAMA摔机只要注意一点: 摔机后要立刻将油门与微调降到最低!这样基本不会有什么损失,桨都不会坏的!
飞行中要注意的是:LAMA不要飞太高,飞太高风险大,飞1-1.5米高最好!

网友G:
多谢指教,信心倍增,赞楼主热心,祝一切顺心!!

网友G:
已试,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值得推广,多谢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