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我的亚托430L电机和35X电调出问题了?

楼主(2008-05-20):
问题是这样:当把油门推到70-80%的位置,
电机
旋转就不平稳(有点像瞬间断了电又瞬间通电)一样,还有当突然加减油门时都有这种现象但过几秒钟又没有了。
请教大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是单飞的菜鸟 谢了

网友A:
检查35X的设置 是否打开了定速 或者你的电池太垃圾

网友B:
检查电调设置

网友C:
千万别说YT的坏话,否则你的贴会被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试了重设程序,可是设了N次还是原的自检声音(用了各种方法、控是JR9X),不知方对不对,你能不能再详细教一下?

网友E:
看看是不是电调连电机的香蕉头虚焊了...

网友F:
问题是这样:当把油门推到70-80%的位置,电机旋转就不平稳(有点像瞬间断了电又瞬间通电)一样,还有当突然加减油门时都有这种现象但过几秒钟又没有了。
:h%M-[!k%I+Z6|
:}"q1s)D2~-z 请教大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7h8O3p/o.Y1A
$U)[.@6U*Q:r3P$B&z
我是单飞的菜鸟 谢了
你的电调故障,其中有一组场效应管在70-80%软击穿,不稳定.可以免费帮忙检查维修.

网友G:
我的电调也有相同的问题,有时候干脆就熄火降落了,落地过几秒钟又好了,是不是相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