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35X电调不唱歌了,怎么办?

楼主(2008-05-21):
昨天450SE小炸,大桨砍到消防栓,损失横轴主轴,其它无损坏。
但是原配的35X电调接电不唱歌了,舵机都正常工作,就是电机不转了。
剪开外皮,测那12个小芯片,有6个两端无电压或极微小,有6个两端是和电池一样的12V电压,电路板上所有元件无明显烧毁的痕迹。
另外测得红蓝、黑蓝输出线有12V电压,红黑间无电压。
现在怎么办,这个电调坏了吗?

网友:
貌似单片机坏了,我的也一样,如果没冒烟的话一般不会是烧掉了,重点检查一下有没有炸鸡引起的虚焊现象!另外你的估计也没有保修鸟,谁让你扒拉皮呢,呵呵!

网友:
电调烧坏了,就不唱歌了。

网友:
单片机是好的,一般是COMS场效应管坏比较普遍.

楼主:
感觉像单片机热坏了,因为那天玩的时候天气很热,一块电池下来就烫的不能摸了。
夏天玩这个还是要多注意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不唱歌,然后送人了

网友:
谁还有不唱歌的也送我两个

网友A:
用好赢4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好赢40A

第二天就买了个好盈40A,正在研究设置。

网友(2009-05-09):
以上设备都没坏,
程序丢失而已,
回厂刷一遍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天就买了个好盈40A,正在研究设置。

你是铂金版?

网友:
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单片机的三路输出管脚有无脉冲波形输出(最好是空载,别带电机),如果都有,则可能是输出功率管坏了。如果没有,那你可能就得换新的了!!

网友:
100%是电调坏了。更换EFT可以修复

在PCB没有损坏的前提下,电调都可以修好,单片机一般是不会损坏的,EFT损坏万用表就可以测出来,检测EFT的以下性能,正向压降和开关性能。EFT如果损坏,那么前级管也需要检查,以免EFT更换后由于前级推动的损坏导致EFT继续烧毁,当然顺便也检查一下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