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通道的esky遥控器可以直接控e013的6通道 ...
请问4通道的esky遥控器可以直接控e013的6通道接收么?

楼主(2008-05-21):
前一阵买了架二手的e013,发现上面的平衡翼的固定方式有点奇怪,似乎本来应该有螺丝,但是没有装上?
还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用手掰了一下,平衡翼的螺距可以直接掰动,但是需要用点力。
请问这样可以飞么?
另外,我有一个4通道的esky
遥控器
,换上晶体可以直接控e013的6通道接收么?,现在不想用esky6通的控,怕误操作出危险。

网友A:
螺丝????哪里?我看图上的改拧的地方都拧上了,lz所说的可以用收掰动,需要费点力,估计是因为没拧紧。找个1.5的内六角紧紧吧,这东西飞出来是很危险地。

网友B:
你行掰到最紧,然后用1。5的内六把那螺丝松了,调平再下紧就行啦!

楼主:
谢谢,我开始的时候以为黑色的是螺孔,原来是内六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