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得伟电动工具

楼主(2008-05-21):
全家福

988电动起子,三档变速 22档扭力调节,带有冲击和钻的功能,旁边3组是店家送的3组起子头,分别是1字批,十字批,内六花批头,上面的横把第1次包裹的时候没有,店家忘给了

本图最下面的是得伟13CM加长杆,上面两个起子头夹具也是送的

安装上的起子头

18V电圆锯,底版45度可调节,锯口深度可调节

18V往复锯,下面的两片细齿锯条是送的

110V充电器和450W的220转110变压器,后者在充电的时候发热很厉害,有用过的朋友说一下正常吗??

楼主:
电池和电池盒,注意一下左边两个和有边两个有什么不同

电池芯,有两节电池已经变形,但基本不影响使用!!

电池芯和电动工具的接头,另外两个空的电池盒里面没有,本来想拿电池盒加18V变压器改装一下,在有电源的地方使用呢,这下没招了,有时间想办法自己做插头吧!!

百得的水平仪和电动扳手

总的来说店家的服务态度真的很不错,我有一堆的问题都给一一解答了,东西成色也还可以,还没有拆开看,发货也很及时,还送些小配件,估计是太忙的缘故,第一次发货少给我一个电动起子的横把,两个电池盒,但很快补货了,结果东西到了,发现电池盒里没插头,郁闷,没法改装啊!!

网友:
赶紧报价。。。

楼主:
电圆锯,往复锯,电动起子共用一个电池组,另外有朋友知道哪里可以赔电池组的吗,并且给焊接,这堆东西花了俺500多大元,其中起子头,往复锯的两个细齿锯片,两个起子夹头和两个电池盒是店家送的!!具体的价格你可以去找 nhxhx46

网友:
http://auction1.xxxxxx.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73c2f44a77177a51c4106e8c41f62dbe.jhtml

楼主:
下午用18V电起子给10CM宽的槽钢打8个的孔,共打了6个,效果还是不错的,用的是旧钻头,自己重新刃磨的,俺磨钻头的水平很一般,可见18V的动力还是比较强劲的,用的是高速档!!!

楼主:
呵呵,刚和商家联系了,原来两个插头在一个电池盒里藏着,而且都用胶带缠好了,我说晃起来没声音呢,我偷懒只打开了其中一个,就是没有插头的那一个,55555555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圆锯,往复锯,电动起子共用一个电池组,另外有朋友知道哪里可以赔电池组的吗,并且给焊接,这堆东西花了俺500多大元,其中起子头,往复锯的两个细齿锯片,两个起子夹头和两个电池盒是店家送的!!具体的价格你可以去找 ...

全部500

网友A:
洋垃圾要涨价了

网友B:
(另外有朋友知道哪里可以赔电池组的吗),这里有我买了二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9778&extra=page%3D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洋垃圾要涨价了

如果全部才500不贵呀

楼主:
来了两个老大哥啊,3条A老大这个口气是说我买贵了还是便宜了,500多大洋,快6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了两个老大哥啊,3条A老大这个口气是说我买贵了还是便宜了,500多大洋,快600了

我这3件加上运费280了,你是十几件才不500多,那家淘的?

楼主:
呵呵,3条A老大,上面已经给出店家名字了,貌似咱俩是一家,我这里也是3大件啊,估计就起子咱俩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3条A老大,上面已经给出店家名字了,貌似咱俩是一家,我这里也是3大件啊,估计就起子咱俩的不一样!!

这2件也过百了,还有电池,充电器,变压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有朋友知道哪里可以赔电池组的吗),这里有我买了二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9778&extra=page%3D3

晕啊,兄弟,总共就3组你抢走了2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