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问FT06-C摇控器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8-05-21):
后悔买了FT06-C摇控器,
电池
需要8块5号电池,已换了几组了,,买电池都买穷我  ,问问有没有解决方法,买8块5号的冲电电池?还是自己换块12伏的电池(摇控器需要多少伏的电池我都不大清楚,前面我所说的12V是我理解为8块1。5V电池加起来是12V,不知道对不对)改装到控上?请各位机友说说吧。见笑了。。

网友A:
用。5C,3S的锂电池就行
焊一个平衡充接头,充电问题都能解决~
我就在用`很好~

网友B:
遥控器都这样的:如果一直用干电池,费用是很大的。建议换用镍镉、镍氢可充电池,或者改用3S锂电,再配个充电器。这样第一次投入大点,但以后总的使用的成本会很经济的。

楼主:
非常感激楼上两位机友。。 的高见。。细细声的问一句:电池 5C我知道,但3S是指???   见笑了

网友C:
用充电电池,擦超霸的就不错,够你用到飞机炸烂为止

网友A:
3S,就是一般450飞机用的,3片锂电池,11.1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了很多地方都没有3S 5C的电池。。闷阿!!请问有什么好介绍的,一定要5C吗??

网友E:
不一定要用5C,控的工作电流一般就是100——300MA,一般的手机锂电都可以为其供电,不用考虑C数。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请问去买3块3。7V锂电的串联起来你说可以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G:
可以的~~~记得焊一个平衡充的头~这样充电方便~哈哈~

网友H:
ft-06c的低压报警可是8.8v,等它报警了电池都过放了。。。
还得配个电显

楼主:
回复 网友I:
噢!!!还有这个问题,,谢谢提醒。。。

网友H:
我原来也是考虑这么弄,后来还是从别的模型上拆下一个9.6V的镍氢。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电池只有9。6V??不是吧,,不是要11V的电池吗?

网友H:
。。。
8节镍氢标称就是9.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