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设置XTR模拟器

楼主(2008-05-21):
我是新人,请问下各位高手,我应该怎样设置XTR里面的各通道啊,注是电直!~!~高手们还请详细说明下,谢谢!~!~

楼主:
晕死哦,没有人知道吗,新手急需帮助!~!~!~!~~

网友:
没有玩过!

网友:
这是我的设置,不过要记得6ex先设置成ppm模式。

网友(2008-07-14):
同顶一下啊!!!!

网友:
但是油门通道还是没有反应啊

网友A(2009-01-21):
回复 网友B:

请问ppm模式怎样设置?最好具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ppm模式怎样设置?最好具体点

1.开控    2.同时按住显示屏旁边那2个白色按钮     3.按下面那个白色按钮按2下   这时屏幕显示   PUL5  下面显 PCM     接着按显示屏右边那个按键   向上或向下拨      显示屏的PCM就会变成PPM      最后关控再开控         这时显示屏的右上角是不是有个PPM......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