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机收工了!

楼主(2008-05-21):
翼展:90CM
翼面积:18平方分米
翼载荷:25克/平方分米
整机重量:460克(超重?)
电机:2212外转无刷,KV1000
桨:1047
电调:20A
电源:7.4V,1000MAH
遥控:天地飞FT06A

没设下拉和右拉,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1047桨广泛用于KT3D机,用在这架飞机上感觉不合适,螺距太小。根据你1000KV的电机,如果是我,我会配8060或9070桨,电池用3S,1000毫安或1300毫安。这仅是个人看法。

网友:
桃木做的?

网友:
我的epp飞机也是这个配置,起飞重量也是400多g,好飞的。
我的有下拉一度,右拉一度(就是分别在四个螺丝柱中的三个里分别垫1个1mm厚的垫片就ok,时间证明,合适)
我用9050桨飞照样ok

网友:
新手做飞机,没经验的话,就先不要在意右拉和下拉了,飞的时候调整一下就OK了。
另外,电机桨电池搭配有问题。桨用8X6的,电池最好上3S的。如果想保留电池,就要将桨换成KV1400。

网友:
个人感觉貌似飞不起来.

网友:
嗯,1047当然可以用,但是电池要换成11.1v的,这样就可以爽飞了,其余的飞起来没什么问题。不过记住1047用在11.1v kv1000的2212上有点大,不要长时间满油门飞。
最好按2212kv1000的电机推荐的11.1v 用1060快速浆

网友:
A2212,KV1000:
GWS1047RS桨,11V 15.6A,6810转,推力886克。10V 14A,6530转,推力820克。
GWS1060HD桨,11V 13.1A,7630转,推力745克。10V 11.6A,7260转,推力675克。(450-550克的3D配置,3S 12-15C 1000-1500mAh)
GWS9050HD桨,11V 10.5A 8430转,推力681克。10V 9.2A 7900转,推力603克。(300-400克的3D配置,3S 10-12C 800-1200mAh)

网友:
飞是肯定能飞..不知道好不好飞...下拉1MM和右拉1M..小飞机上几乎没有什么实质的操控感...何况在制作的过程中的误差都不止1MM.....这样的上单不用什么下拉..右拉也很好飞

网友:
应该好飞,纯粹的练习机

网友:
KV1000  7.4V  转速太低了

网友:
微风泛滥啦!

网友:
不重,完全可飞

网友:
起落架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很搞笑...我相信100%肯定比你跑的快

网友:
东南亚红木家具哦!

网友:
我用的6a稳定。这个觉得有点超重。2s有点勉强!飞肯定能飞!

网友:
浆配小点就不会烧.
好,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