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的搭配。

楼主(2008-05-21):
我有一台1200克左右的机子,应该搭配什么
电机
和电调。
还有就是60级的油机改电。用什么电机和电调。

网友A:
1200克:3D GSC3548-05, 4S,APC-E12X6,电调40A以上,拉力2250克,电流40A
60级不知道什么飞机,一般来说3D的话改电动就成本太高,其他飞机的可以用GSC4260-06,5S,APC14X7,电流50A,3300克拉力

楼主:
实在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