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鸟推荐控控———

楼主(2008-05-21):
我是一个新手,准备上固定翼,以前从来没飞过,准备先上一个控,最好带模拟功能的!
现在暂时锁定了天地飞06a,不知道各位大虾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够用了,还便宜,再买个模拟器,100块钱就能买到,XTR的,淘宝就有

楼主:
不用在买模拟器了吧,天6不是自带模拟功能吗?接根音频线就可以了

网友B:
还说新手!都知道怎样用模拟啦!

楼主:
没有吧,还有很多问题不z

网友C:
可以考虑

网友D:
建议买个FUTABA 4VF 钱松动的话可以考虑买个6EX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