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知是9X2还是DSX9?

楼主(2008-05-21):
9X2要3000多,DSX9要4500,不知直接上2.4G是否会有浪费,值不值得比9X2多花1000多元,本人新手,求教各位前辈

网友A:
DSX9目前就是贵,
DX7性价比好些,但有钱的话当然上DSX9啦

9X2就算了

网友B:
如果你附近有很多模友也在玩遙控..那建議2.4g..就不會有被其他人干擾頻道的情況發生
畢竟目前還是有許多玩家並沒有主動問頻率的習慣
而一到飛場就開機下去飛了..而且也沒有固定的規範的場地玩
很容易造成隔壁公園的控干擾到你的飛機
最主要的還是....若有其他不良居心的人....躲在2~300公尺旁邊車內..故意跟你同頻..專門干擾你..導致你炸機
這也不是不可能..(因為炸了之後又要買零件了..某些沒良心的店家會專找幫手幹這檔的事..)
所以2.4G還是最保險..
如果你那裏玩遙控的玩家少....那9X2變頻版就可以了..
而且2.4G天線短..對於視線很大的幫助
但唯一缺點..是接收版比較貴而且不容易購買

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X9目前就是贵,
DX7性价比好些,但有钱的话当然上DSX9啦

9X2就算了

谢谢您的回复!
为什么说9X2就算了呀,9X2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附近有很多模友也在玩遙控..那建議2.4g..就不會有被其他人干擾頻道的情況發生
畢竟目前還是有許多玩家並沒有主動問頻率的習慣
而一到飛場就開機下去飛了..而且也沒有固定的規範的場地玩
很容易造成隔壁 ...

谢谢您的回复!
学习了,呵呵,不过还没发现会有故意干扰的人那

网友A:
9X2也是经典呀,但毕竟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9X2也是经典呀,但毕竟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网友C:
如果楼主是从控的反应速度来考量,那么毫无疑问是DX9拉。如果只是从避免同频来考量,先玩着9X2等第三方的2.4G高频头价格下来在通过换高频头的方式上2.4G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是从控的反应速度来考量,那么毫无疑问是DX9拉。如果只是从避免同频来考量,先玩着9X2等第三方的2.4G高频头价格下来在通过换高频头的方式上2.4G也是可以的。

谢谢!
2.4G的速度比9X2快的明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