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雕刻机吸尘器

楼主(2008-05-21):
光盘盒两个

钻孔安装接头

把光盘盒剪成图示的样子,做压圈。

到花鸟鱼市买一块过滤布1元一条。

用做的压圈压紧

把盖拧上,软管连接上,软管2元一根

把废吸尘器电机座上,这部分完毕。

废起落架

加工图示形状

安装上,可以用了,接36伏直流电就够用了,噪音不大。

可以随时拿下清理。

不算手头的电机,今天花3元钱完成,试机--很好使。

网友:
像这样的电机容易搞到吗??

网友A:
看看我的,用了快半年了,

用的是充气床的整体泵,淘宝有卖25元.直接插220V

滤纸是超市买的厚餐纸.

使用成本极低.吸力极大.

网友:
不错!学习了!
等我的雕刻机做好了才能试:)

网友:
但是光电机就比你的雕刻机还费电,还有噪音

网友:
受不了吸尘器的噪音

网友:
 劳保标兵
吸尘器电机降压使用可以减少噪音
对付雕刻微尘足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用了快半年了,

用的是充气床的整体泵,淘宝有卖25元.直接插220V

滤纸是超市买的厚餐纸.

使用成本极低.吸力极大.
劳保先进个人
跟出奖励8分钱

网友:
看到大家都采取“吸”的方式,我有个想法和大家探讨一下,即用养鱼的小气泵,将加工的废宵吹到一边,不知可否?

网友:
吹的方式会使很少的灰尘满天飞,最后飞到肺里.

网友:
好东西,我这里有很细的铁丝网,嘿嘿有用处了

网友:
主要是还得把吸尘器给拆了!把电机给卸下来改装,有点麻烦!

网友:
还可以到汽车解体厂-各地都有的-搞一台上面的散热电机改一下。20元一只12V的,普通电瓶就能带动。

网友(2011-12-20):
不错不错很省钱,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用了快半年了,

用的是充气床的整体泵,淘宝有卖25元.直接插220V

滤纸是超市买的厚餐纸.

使用成本极低.吸力极大.

这个给力!

网友:
最近也一直想搞个吸尘器,不知道这种车载的效果如何.我看TB上卖很便宜.
90W大功率干湿两用车载吸尘器,我用一个200W 12V的开关电源应该能带动吧?

网友:
用的是充气床的整体泵,淘宝有卖25元,220V,滤纸是厚餐纸。使用成本极低,吸力极大。

这个也不错!

网友(2012-09-22):
这个电机是不能长时间工作的!

网友:
发表于 2011-12-27 16:11:43 |只看该作者 用的是充气床的整体泵,淘宝有卖25元,220V,滤纸是厚餐纸。使用成本极低,吸力极大。

这个也不错!
这个电机是不能长时间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用了快半年了,

用的是充气床的整体泵,淘宝有卖25元.直接插220V

这种粗管子的强悍,铁屑都能抽进来,但是不知道如果雕刻木的话,木屑细腻,粉尘多 您这个发明还能顶用吗?现在看铁屑都能吸进去,雕刻金属是有一定作
用的。   楼主本人的跟你的相比较   管管细了点   铁屑是搞不进来的

网友:
好办法,也试试

网友(2012-12-28):
家里用用不错,外面的话搞完一刷子就ok了吧

网友:
看到就马上下手买了!

网友(2018-09-05):
办法好,但是靠近主轴要做成软管吧

网友:
不做评论,我认为自己觉得好的就是最好的,自己做的东西度是按自己的想法做的,当然科学家那是为全球做贡献的,另当别论,估计科学家当时也是这种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