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为何发热很厉害?

楼主(2008-05-21):
我有一个台达0.75千瓦 的变频器,因手头没有三相电机,所以找了一个安川200伏 100瓦的永磁伺服电机作试验,发现转了不到10秒,电机已发热很厉害?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不能用永磁的电机?

网友:
肯定不行了,变频器是用来驱动感应电机的.
他会产生一个固定的三相交流波.这样永磁电机接上去相当于无刷电机的步进启动.
大家都知道无刷电机步进工作时的电流是非常大的.

网友:
汗,这也能行?

网友:
我自已做了一个无刷外转电机但是电机也是一样很热,放不上手去

电池是发热,电调也热。这是为什么。大家帮帮忙。

网友:
你太牛了,伺服跟变频根本是两个概念,不热才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台达0.75千瓦 的变频器,因手头没有三相电机,所以找了一个安川200伏 100瓦的永磁伺服电机作试验,发现转了不到10秒,电机已发热很厉害?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不能用永磁的电机?

主要原因是永磁伺服电机在非同步状态下电流会很大,远大于其正常同步状态下的电流,巨热是很正常的。

一般来说,普通变频器是不能用于永磁同步电机的,很有可能两个都坏!

网友:
LZ真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