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帮助推荐款遥控器!

楼主(2008-05-21):
正如坛里人所说,控要买好点的,我是个新手,烦请各位前辈给推荐款!
新人有没有必要开始就上2.4G的呢?例如:
Futaba 6EX 2.4GHz
遥控器
还是“老式”的控呢?例如:
Futaba 6EXHP 6通道PCM遥控器(电动版/72MHz)
谢谢各位老鸟!

网友A:
我不是老鸟!2.4G是趋势,但也没必要非2.4G不可.况且72M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所以经费允许的话可以考虑上FF9或9X2。经费比较紧张的话也就只有6EX或TDF 8通了。

网友B:
6EX 2.4G,是直固通用的。
6EXHP,是单直机版(当然飞一般固定翼也行)
两者稳定性都算可以(虽然2.4出了不久,我身边也有好多人用了,暂没发现异常情况)
买控,先要从自己的财力和以后发展为出发点,如果只飞泡沫电固的,买个JR9也显得多余了,像不如买个国产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还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C:
TDF 9通 挺好的,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D:
经费允许的话可以考虑2.4。经费比较紧张的话也就只有6EX,
6EXHP,是单直机版也可以飞一般固定翼
bbs.5imx.com:^*D$K8a,S"X6I"T%u
两者稳定性都还好啊,

楼主:
天地飞 t8 8通道 遥控器
这款如何?
想在6月的模型展上再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