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兄有什么好办法把飞机挂墙上?

楼主(2008-05-21):
飞机挂墙上不占地方,但我有不想在墙上钉钉或开孔,各位兄弟有啥好招?

网友A:
用环氧树脂黏在墙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环氧树脂黏在墙上!

网友:
我是沿墙面5厘米拉一根铅丝,用飞机的主起落架挂在铅丝上。

网友:
关键拉钢丝的两端也要订个钉子或者膨胀螺丝之类的,家里装修的好好的,飞机没法挂起来,5、6架全放在地上,绊脚啊

楼主:
就是,装修这么漂亮就是不想把墙搞坏了

网友B:
用3M的无痕挂钩,但只能挂些小型飞机,比如小电动,大的比如油机,我只能平排放地上。

网友:
3M 无痕挂钩

引用 网友B:
用3M的无痕挂钩,但只能挂些小型飞机,比如小电动,大的比如油机,我只能平排放地上。

飞鹰说的没错,我挂东西都是用这个,如果重的话可以考虑用两个挂钩,把飞机挂在中间的位置

网友:
挂在吊灯下。我家的吊灯是本人亲自装的,结实得很!不影响光照,还可作为装饰。
我是在卧室里,我和我老伴的双人床正上方的吊灯下,什么都不影响的,只是要把排气口堵好,以免废油掉在屁股上。
客厅的吊灯下吊一个,我家的层高还可以,飞机下也2米以上,房间也大30多平呢。反正我挺欣赏的,管别人干吗!别人也不常来。
关键你得是户主!!!要是你爸是户主那就.......................。

网友:
厉害,如果是我家的灯,早给拉下来了

楼主:
牛,我家的吊灯可经不起这折腾啊

网友:
来看看我的吧。大家觉得怎么样?一个钉子加鱼线

网友:
不好意思。不会传照片

网友:
1kg
乳胶墙的话 以下的可以用胶带先在墙上贴个面出来,再用质量好些的粘钩贴上,直接挂就好了
拆也好拆

网友C: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把飞机吊在吊灯上,飞机的肚皮没啥好看,而且层高也很受影响,给人压抑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把飞机吊在吊灯上,飞机的肚皮没啥好看,而且层高也很受影响,给人压抑的感觉

我是卧室里,我和我老伴的双人床正上方的吊灯下,什么都不影响的,只是要把排气口堵好,以免废油掉在屁股上。
客厅的吊灯下吊一个,我家的层高还可以,飞机下也2米以上,房间也大30多平呢。反正我挺欣赏的,管别人干吗!别人也不常来。
关键你得是户主!!!要是你爸是户主那就.......................。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订钉子或打膨胀螺丝算了,这个强度最保险,至于美观呢,你可以想办法钉子遮一下或装饰一下嘛,因为我想你挂这个也不是短时间挂吧?除非你玩个一两年就不玩了 再好的胶带我觉得强度也不杂让人放心,毕竟航模还是有几斤重吧?还有就是那个无痕胶带可能多少也会留点痕
还有种办法就是放在柜子上,我的就是,呵呵

网友:
我以前都是用电钻把要挂位置先钻个小眼,然后弄一个适当长度的筷子在眼里钉进个去,在买个结实点质量好点的粘勾,要沾板是槊料的,钩是钢丝的那种,钢丝挂钩可以活动,找个木螺丝先拧在沾板上,在把背胶撕开,对准墙眼扶正沾钩把螺丝在墙眼上拧住,按结实就可以了,这样安装很结实,挂50油直都没有问题,又有螺丝的把持,又有胶板的沾接墙面一部分力量,而且挂钩还可以当住墙面开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