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下。

楼主(2008-05-21):
FW-190
翼展 1100mm。
机长920mm
  全重1160G左右。
全轻木结构。
请大家帮我配置下动力系统,看怎么样配适合。

网友:
2217+30a 1050桨 差不多1KG拉力,能飞但不会很爽,2814+50A 11x7 差不多1.2KG拉力.

网友:
可以参照我轻木MINIX的动力,我的MINIX机长1100,翼展1100,全重1200克。电机用3542,KV1120,3S能飞,但不爽,可选用3542电机KV800-900,用4S电机,包你爽翻天,可竖直飞行,做各种动作。
由于LZ的飞机机长比我的短,也可试试3536电机(相当于2814),KV要稍高点,我昨天配置了一款3536电机,用于航箭的F3A机上,飞机全重800多克,我原动力是2814电机,KV1000左右,10-11寸桨,不爽,现改用KV1330,1050桨,这周飞行试验。

要一般飞行,选用3536(或2814)KV值高点1300-1400左右。或3542,KV1100左右,3S飞行。

要爽,用3542 KV800-900,4S电池飞行。

以上电池均选用2200毫安20C。

以下电机用于航箭的F3A,飞机全重800多克。

网友:
是不是进来了就算是高手?

我来凑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