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船到了,不过。

楼主(2008-05-21):
img]http://photo.5imx.com/up/0805/01/20085212336270.jpg

ECO到了,做工虽然粗糙些,不过毕竟是我第一条像样子的船,到家迫不及待接上电源,问题出现了。
电机转动异常,转动很慢,我感觉1会正着转1会反着转。
连接主电源的电调黑色模块会热。
我的舵机外接电源是直机LAMA V4的电源7.4V800毫安。
帮我做船的模友说这个电源就可以,请问各位前辈是不是我电源接的不对呢?
或者其他哪个地方不对呢?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PS:俺是新手,还望各位前辈海涵,呵呵。

网友:
没必要2个电池吧!那是在增加船的重量啊!加个UBEC就可以了。还有看看电机的3条线接触正常吗?应该的电机和电调之间的连接线的问题。

楼主:
艾,还真是,有1条接电机的线松动了,哈哈,谢谢楼上的朋友。
感觉噪音很大,震动很厉害。不知道能撑多久。。。

网友:
下水跑就不会抖了

网友:
用3s或以下的Lipo没必要用UBEC啊

我都说过,这个船装得不好……

网友:
电机水冷强度不够

网友:
多大的电调

楼主:
应该是50A的电调

网友:
7.4v!对接收机来说电压高了!充饱后电压应该更高吧?小心你的接收机哦。水冷的铜管太粗,和电机的接触面积太小,冷却效果可能会不好。
震动问题:电机轴和传动轴不在一条线上会造成不同程度的震动,装船这里是考功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