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成本改装HL电大脚(已更新视频)

楼主(2008-05-22):
自从入手HL3851-6电大脚以来,一直对车子的扭力很不满意——加速很肉,爬个小台阶都费力。想改装,可目前手头紧张不可能有多大的预算。没米的人玩R/C可真是郁闷啊……数了数手头的钱又盘算了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最终决定还是采取单有刷大扭力电机+小点的电机齿+双电并联的方案。

先来一张改装完毕的全貌吧。

呵呵,先来介绍下这次改造的重点,那就是电机。本次使用的是Johnson580电机,耐压14V,转子有风扇,比起原装电机可是有力了许多。原装电机跑了两块电池就烧掉了,还不如在电子市场买的¥15的12V550电机耐用。下面就是580和550电机的对比图。

可以看到,580比550要长很多,虽然外观锈迹斑斑,碳刷也略有磨损,但是不影响正常使用。另外这次改装由于追求更高的放电能力并联了两块电池,所以动力线都随之改为了12#硅胶线,差不多有原装线的两倍粗,以承担更大的电流。上图可以清楚的看到两种硅胶线的对比。

为580电机焊接上消火花电容。这次顺手买了电容,再也不从原电机上拆了,太麻烦。

顺便入手了一只MABUCHI550电机,成色比Johnson580好碳刷基本无磨损,群里面车友说和原装电机速度相当但扭力很大,准备等合适的时候换上看看效果。

电调改装。换装12#动力硅胶线,由于线太粗竟然插不到电调电极焊片的洞里面,只能横着焊了。在电调输入端并联了红宝石2200U高速电容和一只5V风扇。

换个角度看看。电调输入端采用了Y型线,可以同时插两块电池。原本打算把电池并联焊接在T插上,由于焊接技术太烂,废了两个T插。现在改为蕉插反而因祸得福,因为两块电池输出线独立,可以很方便的在并联和串联模式切换,方便以后捡钱了换无刷上14.8V电 :D

焊完线才想起电调散热片忘了加。用美工刀和挫伺候过电调顶盖后,散热片顺利的放进去了。

在电调芯片上涂上散热硅胶,扣上顶盖就好了。入手了电调散热风扇,先不安装看看单散热片的效果再说。

原装电机齿是16T的,这次换装了12T电机齿,希望扭力进一步加大。经常松开的电机固定螺丝用电工胶布粘上了,不知道管不管用。

因为580电机比550长,电调放不下只好上楼。用双面胶把电调粘在二楼板,原来电调空出来的地方放5V风扇,直吹电机碳刷。这小东西风力挺强劲,比之前去电脑城淘的12V风扇风大多了。暂时用双面胶固定,试车时看看是否结实。电调开关也用双面胶粘在了旁边。

用双面胶将两块电池粘在一起,高度增加了一倍,原来的电池架支柱不合适了。看到坛子里有人用尼龙捆扎带把电池绑在底盘上。因为没找到捆扎带,我用曲别针做了两个钩子,延长一下支柱,这样还可以继续用原来的电池压板和小卡子,方便拆卸。

至此改装完毕,断断续续搞了3个晚上,累坏我了。照片里看到布线很乱,有些地方当初试安装一下再决定线头的焊接方向可能会好一点,比如电机线和电调的Y型线。只好下次注意了,呵呵。

改装简单测试一下效果,电池不满的情况下,拉住车子给油,轮子会在地上打滑。改之前这种情况轮子早不转了。另外,顶住暖气片给油,车头可以竖起来,力气应该是不小。过一会儿把电池充上,期待明天早上的试车,如果左手遥控右手DV能顾得过来的话就上视频。

作为一个新手,这次的改装成功要多多感谢rcfans论坛里初级选手和ken11y两位朋友的配件支持。没有他们公道的商品价格和热情的技术支持,这次的改装多半会半途而废。另外还要感谢HL改装QQ群50779347里面各位朋友的帮助,尤其是leoleo,指导我找到了寻觅已久的580电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哈哈!

———————— 更新试车视频 ————————

因为一手拿控一手拍摄,大脑有点反应不过来,所以没有放开了跑,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半油门不到。另外临时换为DC拍摄,效果不强大家凑合看吧,呵呵。

差速好像已经扫了,慢速跑的时候会听到哗啦哗啦的声音,这才是单580有刷啊,HL的差速难道真的这么脆弱?

大扭力爬墙翻车

翻土堆和石子堆

烂砖头地越野

如果看不了,请直接访问六间房以下地址。
http://6.cn/watch/5116972.html
http://6.cn/watch/5117105.html
http://6.cn/watch/5117298.html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我用560电机改,草地跑扭力还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期待测试结果,不知比俺双马达的够力吗

楼主:
早上试车了,580电机+12T小齿的结果是,在扭力大增的前提下,速度也有所提高,目测比原来快了将近1/4。不过还是不能抬头,一方面扭力还不够,另一方面多了块电池,车子更沉了。

3楼的兄弟,强烈推荐你上双580电机+16T或更大的电机齿,绝对“很快很暴力”!

试车视频中午放出。

楼主:
已上视频,主贴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上试车了,580电机+12T小齿的结果是,在扭力大增的前提下,速度也有所提高,目测比原来快了将近1/4。不过还是不能抬头,一方面扭力还不够,另一方面多了块电池,车子更沉了。

3楼的兄弟,强烈推荐你上双58 ...

双580?电调行吗?我现在双550电调要烫的啊!!580的电机能给个连接吗?还有加了电池马达后避震软了,那里有避震弹簧买?

网友:
请问580电机价格?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580电机价格¥28,链接已经在你的改装帖里回复过了,在18楼,呵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8483&extra=page%3D1&page=2

我的单580跑20分钟后电调还是凉的,前提是电调加了散热片。不知道双电机给电调加散热片会不会好点,或者散热片上再加装风扇。

改装后避震偏软的问题,可以调节一下避震上面的可调螺丝,将弹簧压紧一些看看能否解决?我使用双lipo所以并不是很重,暂时没有调整。

网友:
听声音这车好象是塑料齿轮的

网友:
hao  tai hao le

网友(2009-01-18):
可以可以

网友:
楼主的焊工真的不怎么好啊 难怪会把T插焊坏 你上面电调线焊的很虚
我这有2个MABUCHI550电机还有ETOP 3.3高压版电调最高到19V电压有需要吗
要抬头后面的避震要硬点 不然抬不了想要有刷电机暴最好换竞赛级的马达或自己绕双线

网友:
非常暴力!!

网友(2009-03-03):
12#线是不是夸张了点
可以用细点的了

网友:
很暴力了,不错,看的我都想玩车了

网友:
请问你的12V550电机哪有卖的

网友(2009-12-10):
引用 网友B:

双580?电调行吗?我现在双550电调要烫的啊!!580的电机能给个连接吗?还有加了电池马达后避震软了,那里有避震弹簧买?

我的也是一样的,改双电机后后避震已调到了极点,但是还是软绵绵的,换避震!!!!

网友:
HL-6不错,无刷吗?能抬头吗,它比我的HBX好多了

网友:
LZ的焊工太差了~~~~580貌似是高压的吧~~我的-5用580上了4SA123都不够暴力

网友D:
LZ,电调上那个散热片是什么规格的?哪里来的?
我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