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脑问题!懂的帮忙!

楼主(2008-05-22):
过了21号,也问点别的问题!

我的电脑刚刚换了下芯,但是老感觉和以前没啥分别,想请懂这个的兄弟帮忙看下。不然老觉得花了钱没换好哦!
CPU-E2160
主板-当地老板不知道那搞来的惠普945板,上网看了下才知道这板肯定的不很好,换亏了哦,查不到啊!
内存-1G DDR2 667
板嘛退不了哦,凑合用吧,大家看下,速度和反映有点慢,加内存会好点吗?准备再加条1G的。网卡,显卡都是集成的,这些都凑合了,就是速度慢!大家帮忙看看吧,谢谢先!
或是推荐个比较好的关于电脑方面的网站或论坛,小第也去学习学习,以后再换的时候也好换个物有所值的。
对了,俺的电脑声音太吵了,我看了下是电源风扇的声音,有啥真正声音小的静音电源给推荐下,再次谢谢!

网友:
组装机配置的兼容性一点要好。。。
否则单纯换芯也是没有多大的用。。。
相关学习网站:太平洋电脑网

网友:
电脑性能

CPU+显卡+芯片组.既然CPU和芯片组已经定下,换个好点的显卡吧(实在不行买个7600GT先应付下)

网友:
基本跟你其他关系不大,先怀疑一下是不是心理问题吧,E2160不会慢的了,除非你以前就用奔四3.2G

网友:
电源长城的不错,显卡现在讯景8600GT也便宜,几百就有了

楼主:
NND主板和CPU是没有办法换了,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加内存了,大家说是换2条DDR2 800 1G的还是换一条DDR2 800 2G的啊?现在使用着的是DDR2 667 1G的一条.那天借了条1G的加了测试了下,感觉快了一点!呵呵!还是换DDR2 667 的啊?谢谢!

楼主:
对了,声音真的是太超了,应该是首先解决的大事啊!现在使用的是辛巴达FS-915B ,网上搜索了下是不知名的产品.打算换个真正声音小的.大家再给推荐几款!打算淘 宝上买,就怕买到声音还是和现在一样大的那才亏死!所以多问下大家,望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
以前的配置是CPU-P42.4G 内存1G 64M显卡 板-华硕P4S533-X 夏华17存显示器,这几件东西一共卖了700元.显示器已经坏了无法调整各项功能了,呵呵!还会黑屏!
E2160加惠普945板,加1G内存,花了965元.显示器不算在内的话,也就是花了265元给电脑换了个芯还是蛮值的了!呵呵!

现在主要就是考虑想换个声音小的电源,真的是受不了哦,声音老是超了.显卡不加了就集成的凑合了,又不玩啥游戏.内存还打算加条或换2G的.换667的还是800的呢?2条还是1条呢?

网友:
2160没办法超频的,还不如2140!

网友:
电源换个风扇就行,也就10块钱左右.CPU风扇如果是原装的话声音也不大,除非BIOS里你没设置好.,要不然 把CPU散热器也换了,你的是集成显卡,也就不存在显卡的噪音了.
电脑的噪音主要也就在三个方面.
要想低噪音,需要静音电源,如果动手能力好的话,可以把普通电源换个大风扇,改造成静音电源.
CPU风扇如果无法实现自动调速,噪音就会非常大,不过一般都是BIOS里没设置好.
如果不会设置,可以采用7V(12-5V)供电,前提是电脑不能超负荷运转,不过自己DIY一个开关就可以两不耽误了.
在没玩模型以前,经常自己玩电脑,我家的CPU风扇不能调速,就是我自己DIY的,不过我用的是150欧姆的可调电阻, CPU风扇低得都听不见声音.

网友:
系统优化一下子再看看,建议换块性能好点的主板试试!

楼主:
对了,再补充问下,如果增加显示卡的话,会有什么好处吗?速度,还是画面质量有所提高,还是整体的性能都会有所提高呢?加的话我网上看了下,512M的现在也很便宜了哦才250元左右.我这里这些东西要不就没有,要不就有些叫不上嘴的牌子,所以东西估计都要网上买了,便宜实在,还是比较好的牌子!

网友:
电源可以考虑用“航嘉静音王”,航嘉电源的口碑一直很不错……我都后悔当初没选航嘉而买了鑫谷的 535PE~~

    如果你的主板支持双通道,相同频率下,两条1G组双通道内存比单通道2G要强些……至于对比两条1G667和单条2G800谁的性能强,本人没做过实验,不敢妄下结论~~

    显卡方面如果你不是游戏发烧玩家,最多就极品飞车10,反恐2.0,飞飞模拟器什么的,那么选一块性价比高的8600GT完全能够胜任,现在的显卡大都支持高清,如果显示器兼容DVI接口的,可以获得极佳的画质表现……我都还在用ASUS的7600GS呢,虽然支持DVI,但显示器是AGV接口,也没觉得画质差多少啊~~当然,显卡的显存和位宽对运行大型游戏,看HD电影方面是有一定影响的,也是和价格成正比的,这个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吧……

    E2160对于一般家用也足够用了~~

网友:
我的电脑:赛扬800,384内存,MX400显卡,XP,个人认为先安装一个干净的、没有病毒的系统用用在决定,当然不管高档、低档电脑,内存越大越好。

网友:
风扇吵,据我的使用,风扇都是可以取下来加油的(钙、锂基脂+微量机油调和)

楼主:
呵呵,我现在的集成显示卡,照样玩传奇,不打算加显示卡了,呵呵!如果加了显示卡能速度快点那还可以考虑下,呵呵!谢谢各位啊!

网友:
把硬盘换了,如果你冲爬杀铁换奔驰没有什么很大的感觉,如果你冲拖拖换宝来你会有直接的感觉。硬盘用久了磁盘速度就不行了!主要看你出发的平台是什么!我相信p3用到这个培植会感觉有飞的提升

网友:
LZ关注一下

内存可以换宇瞻DDR800 2G 约295元 旧的可取下   945的前端总线频率是800 不用换双通道( xp系统下1G基本够用 可不升级)
米多的话建议显卡升级为昂达HD3850 约699元
电源换航嘉冷静王
至于主板,去讨伐那无良的JS吧,惠普从没做过DIY
下windows优化大师进行系统优化 或养成定期重做系统的习惯,既安全又高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现在的集成显示卡,照样玩传奇,不打算加显示卡了,呵呵!如果加了显示卡能速度快点那还可以考虑下,呵呵!谢谢各位啊!

一看就知是菜鸟..传奇对显卡要求算个XX...赶紧加快独立显卡吧.....

网友:
还是用3DMARK06去测试下显卡吧,网络游戏一般对显卡要求不是很高,变态的网络游戏算我没说
其他的,楼上各位同学都说过了,我也懒得重复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