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关于无铁心无刷电机

楼主(2008-05-22):
最近在做一个航模,需要用到大直径的外转子无刷电机,做直驱动力.电机外径大约100mm左右,kv450-600,想要自制,但是一来铁心加工麻烦,二来看了masm32 的帖子"电直直驱电机DIY实验"似乎不用铁心效果更好一些,因为我这个电机厚度并不严格限制,所以想用塑料材料做漆包线骨架.

请教一下大家,无铁心的外转子无刷电机性能会怎么样?和有铁心的区别在哪?做多少槽,多少级合适?接线方式用哪种好?制作中有些什么要注意的么?

本人diy多年,但是对于diy电机来说是菜鸟,问题比较多,希望兄弟们帮忙~~到时候开工制作的时候详细过程奉上,希望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高速度还可以 力量不见得会大

网友:
无铁芯电机扭力不会很大,驱动轻负载没有问题,做航模没用。

网友:
LS的解释非常的错误.
我手上就有两个680的无铁芯电机.
用来把3D油机改成电动.6极磁钢.
回1楼:无铁芯电机真的不好做,就是厂家做都觉得不好控制品质.
1.磁钢不是2极的,所以要用很块用胶粘在一起.这个胶你在国内难找到.
   如果胶搞不好,磁钢在高速和高温环境会飞走.
2.动平衡要做好,要不然,用磁钢粘成的重量级转子在高速下会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3.线圈要成型,就是要求做夹具来固定.因为没有铁芯,线圈要相互贴紧.有一根线飞出来就会破坏电机.
.............................

网友:
大力距空心杯无刷马达是内外转的,内转子是多极条形烧结钕鐡硼磁石组成,线圈槽数是磁石条数的倍数,绕线与一般无刷马达不同。空心线圈成型和定位较难。本人曾经做过直经为28.0mm*32.0mm.有图但不知怎麽上传。

楼主:
看来希望破灭了   本来我想和普通外转子做法一样,只是线圈绕在玻璃纤维板上................
因为我要的扭矩也不算很大,而且电机直径相对大.
就类似这样,但是直径比他大,级数多  没这么厚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或者类似这种方式

网友:
空心杯无刷马达

http://www.56.com/p8_70283140.s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