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油直长时间不飞发动机如何保养?

楼主(2008-05-22):
每次飞完
发动机
里都有剩油,长时间不飞该怎么处理?

网友:
掐住油管让发动机没油自动熄火,然后堵住排气管。这样放上一到两个月没问题。我用的是TOP30%的油

网友A:
把油箱的油抽干净,启动几下,是把汽缸的油打出来,堵上加速管,卡住进油管。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