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音频进行到底--音频玩G4成功的要点

楼主(2008-05-22):
又一次成功的免费使用G4

要点提示:
1、下载并安装G4我用的是《Real Flight G4 (更新扩展包和新版的EMU v3.2)》中提供中G4,文件有点大(近3G),其实里面有很多没有什么用的东西,真正的G4安装部分只有1.51G。压缩包中有首次运行的需要的各个SN。
下载地点http://www.mininova.org/tor/1318329

2、下载升级包并升级G4。在安装过程中发现,《Real Flight G4 (更新扩展包和新版的EMU v3.2)》文中提供的emu不能破解所提供的G4,是不是需要USB什么的才能破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没有USB安装狗。
我的办法是:另找一个地方下载G4升级包升级到4.00.051.我找的是《G4 4.00.051补丁下载地址!》一文中的升级包。
下载地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3988&highlight=g4

3、下载emu3.2,并将EMU3.2.exe拷贝到G4的安装目录中,用EMU来启动G4:我用的是《最新 RealFlight EMU 3.2, G3.5/G4 Expansion Pack 5 下载》一文中提供的EMU。
下载地址:http://www.mininova.org/tor/1405547

4、音频部分与用音频玩G3.5完全相同。我机子上原有的G3.5没有删,当安好G4后,用原有的音频插件破解版没做任何通道映射的修改,一次通过,只在G4中动较准一下就用音频免费爽玩G4了。
关于音频玩G3.5的相关内容参见:《G3+升级到3.5+emu破解+ppjoy+四通道音频插件破解版=不要钱、不跳舵的G3》一文。
地址为: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9865

5、G4的汉化:版主发的哪个汉化,报不识版本号。就另找个个汉化包:《大蒜头作品:RealFlight G4.00.051 汉化补丁》
地址为: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7771&highlight=g4

6、音频线的质量与最终结果是否抖舵关系极大。我以前用的是一根很普通的音频连接线,总有2%左右的抖动,但对正常操作影响不大。前几天,我到电子市场去买了一个2.5mm二芯镀金插头,一根质量很好的哪种二芯屏蔽线(注意:是二个芯+一个屏蔽层哪种),自己焊了一根线,结果抖动降到了0.5%以下,爽死了。
焊接要点(思路:用单端接地法屏蔽)
     摇控器一端:只用屏蔽线的两个芯,屏蔽层不用(悬空)
     电脑一端:把3.5mm插头的两个芯焊在一起,连接屏蔽中两个芯中的其中一个芯;把屏蔽线的另一个芯与屏蔽层焊在一起,连接一3.5mm插头的外壳上。OK!!!
照像机没在身边,画个简图。

网友:
将免费进行到底

网友A:
怎么一打开游戏伴音就失控啊?

网友A:
联网在g4看见你用yak练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网在g4看见你用yak练吊机.

呵呵,也看到你了。
我的机子玩G4有点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一打开游戏伴音就失控啊?

录音通道不要选mix

网友:
鼓励鼓励!

网友:
好贴好人,发点实物图上来更直观点

网友(2008-06-29):
俺的 狗坏了, 准备玩无狗模拟

网友:
好贴!!!新手学习中,马上动手。先请教楼主:1001控用什么接头?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
要推广这一技术,解密狗一定降价、

楼主:
zhangrommel 在短消息中问:
前辈帮忙!!我的模拟器怎么都装不了啊,是什么回事?求助您了!!!你们给的下载都装了,不出来东西啊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回复 - 转发 - 标记未读 - 下载 - 删除 - 关闭

你这样问问题我很难帮你。
先问答几个问题?
1、是安装的g4吗?成功没有?如果没成功,安装过程的哪一步出问题?
2、PPJOY安装了吗?设置成功了吗?
3、emu用了吗?
4、G4对电脑的要求较高,简单说说你的电脑配置情况。

网友:
楼主,我按你说的自己做了线和接头,但是用不了,向问:1.线的两端接头要对应吗?(我是对应了的,红线接内,白线接3.5的外壳);2.ppjoy无反应,点开始通道显示乱跳;3.控(1001)和电脑麦克风的接头都是3.5插头。  请帮忙指正!谢谢!!(新手)

网友:
我的笔记本输入只有MIC IN,结果根本不能控制
用示波器看波形如图1

在另一台台式机上用LINE IN输入就可以
波形如图2

这到底是为什么?

楼主:
回上两层楼

估计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B:
師兄我有小小問題....我條 USB 模擬線.格式是 PPM..但..FUTABA....Walkera..手控是.pcm..是否有程式轉換...請賜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同一个问题

不是啊,我在台式机上的波形是方波的
在笔记本上话筒音量调不到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啊,我在台式机上的波形是方波的
在笔记本上话筒音量调不到这个样子

这样啊,台机正常表明你的连接线的G4是没问题的,笔记本上不行,估计是话筒插口有问题或者是话筒放大器设计的问题。
(1)你可以找一个话筒,插入后,看能否正常录音。
(2)还有就是有的话筒插口中的三根线,一根是地线,一根是为MIC供电的电源线,还有一根才是信号线。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可以把信号送入最中间一根线和地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師兄我有小小問題....我條 USB 模擬線.格式是 PPM..但..FUTABA....Walkera..手控是.pcm..是否有程式轉換...請賜教

唉啊,我不玩USB,只玩音频,这个问题搞不懂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