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淫电调的一点疑问~求助...

楼主(2008-05-22):
偶昨天不小心把电调连接接收机的信号线搞断了..现在准备重新焊回去~~,但是不知道哪个颜色对哪了(三个箭头处)~~
请手上有这个电调的朋友拉一把,万分感谢~~

网友A:
靠,你得说一下你这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B:
不要紧,只管焊
排线中间的一根对这3个焊点的中间一个就行了!
没反应的话就说明焊反了!
再反过来就行了!
不会烧!
(就和接收机插反了一样)
如果你看的懂电路的话,信号的那根线在电路板上首先要进一贴片电容,而2根电源都是要进集成块的.

网友C:
先确定地 万用表打电组档 一头接电源地 另一头分别接3个点 电阻为0的那个头接信号地 然后 通电 用万用表电压档量一下信号地与
另2个头的电压 5V的是电源 不就行了

楼主:
已经找到方法,谢谢各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