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的接收机146IP能用兼容晶体么?

楼主(2008-05-22):
2次变频的接收机,国内也有啊,就是不知道晶体是不是通用。

一个是尺寸,另一个是电气规格。

尺寸上ms天地飞的接收机非要用迷你晶体,很不好配,不知道146IP是什么尺寸?
电气上二次变频有455k或者465k的频率差吧?二次变频晶体标示的频率是实际频率+频率差,好像这就是二次变频晶体的差别吧?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有455和465之间的差别?

如果国产的能用,而且可靠,当然用国产的,毕竟价格差的太大了呀。Futaba一个原装晶体都能买一个国产接收机了。有没有高人能指点一下呢?

网友A:
PCM。。接收机都是对应各厂的控来做的。。不能通用。。。!!  ppm可以通用

网友B:
可以用柯茨的Futaba系列晶体,10元左右已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柯茨的Futaba系列晶体,10元左右已经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M。。接收机都是对应各厂的控来做的。。不能通用。。。!!  ppm可以通用

同厂家的 ppm、PCM是一样的,通用。一次、二次变频不能互换

网友:
Futaba的接收机146IP能用兼容晶体么?完全可以,标准晶体

网友:
具体是用一次还是二次变频的晶体?

网友:
146IP是一次變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