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保护板的电池和不带的区别

楼主(2008-05-22):
我是菜鸟,能否说一下区别.对
电池
寿命有多大影响,另外焊接方法有没不同

网友A:
带保护板的电池一般放电电流比较小,不适合航模用
以为带有保护板,所以保护的好,寿命比较长一些。

楼主:
幸好没买有电路保护的电池

网友B:
没有保护板的电池也不见得就一定能当动力电池 有的是保护板后加的 你要问清楚放电电流或 C 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