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电脑来遥控飞机呢??

楼主(2008-05-22):
我现在想在电脑上遥控模型飞机,怎么通过电脑来连接
遥控器
,控制模型飞机呢???

网友A:
用游戏手柄???需要编专用程序,通过串口传至单片机PPM编码,再发射出去。
有个国外网站上有个这个制作项目的。

楼主:
晕倒了,好复杂,我是个搞机械的,这个有点搞不定了,想通过电脑设定飞机的动作。然后遥控飞机。
要么我把遥控的摇杆拆下去,。能不能用电脑替代电位器呢?

网友B:
这个想法是可以的.无人驾驶飞机就是这们的.
想把遥控的信号通过PC做出来是容易的.最后搞一个大点的高频头发射出来.
问题是:你是不是要搬个电脑来控制飞机姿态呢?
如果想在家里控制室外的飞机,那就是真的复杂了.你要把影像传回来..................反正问题多着呢.

楼主:
我是想在笔记本上尝试控制飞机,或者其他模型。就是预先设定好要发射的信号,然后按照预定执行任务!!

网友B:
按LZ的意思是要做空中机器人了啊.
这个要用人工智能了啊,飞机飞到天上去之后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不想用人干预,去按预定的程序去完成任务是有难度的事情.
比如你设置他从A飞到B,中间会遇到很多你之前想不到的一些细结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不好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