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雕刻机加工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5-22):
在市面上看见有销售加工幅面60cm*90cm的电脑雕刻机,想买来加工密度在30~45kg/m3的泡沫板,用来制作机翼。

看见这些机器的加工速度在3m~12m/mins之间。

我有几个疑问

1.加工一个75cm翼玄20cm的机翼的加工时间?加工方式采用先加工上表面,然后翻过来再加工下表面

2.加工完的机翼表面的粗糙度怎样?

3.推荐一款比较合适的雕刻机。

雕刻机生手,谢谢指点。

老外加工照片

网友A:
是这样的,先加工一面再翻过来另一面,粗糙度这个很难说,刀好转速正确的话应该过得去.但推荐就算了,这东西便宜的无用,能用的不便宜.

网友B:
做泡沫机翼为什么不用CNC切割机?成本比雕刻机小,效率比雕刻机高,还没有粉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先加工一面再翻过来另一面,粗糙度这个很难说,刀好转速正确的话应该过得去.但推荐就算了,这东西便宜的无用,能用的不便宜.

反过来加工嵌入到阴模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泡沫机翼为什么不用CNC切割机?成本比雕刻机小,效率比雕刻机高,还没有粉尘问题!

加工精度无法保证。国内的软件无法加工翼根和翼尖不同的翼型。

网友:
CNC切割机只能加工直线扫面的翼型,象F14那样的就要分两段来加工,CNC切割机融化泡沫产生的气体有毒,切割面的有效切割长度变化比较大的时候,温度不好控制,经常是有些地方调好了,有些地方又太热了,CNC切割机的优点是效率比较高,没有粉尘

雕刻机没有这些限制,粗糙度主要和刀路的密度有关,刀路做好了,表面质量很好,几乎不用打磨,不过做LZ这么大的翼型,如果用1mm的刀路,估计要1个小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