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不懂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2):
昨天在测试一款DUALSKY电机3536 KV1330。
由于原3536电机 KV990用XXD50A电调,桨1050,测出电流24A,飞机动力不够爽。新电机型号不变,用KV1330,桨不变,电流30A。我好折腾。电调又换成好盈的40A电调,再测,同一块电池,测出的电流竟变为32A。
搞不懂了,换了根电调,电流怎么就大了点?
还有电机尺寸不变,桨不变,电池不变,KV值升高,电流就大了,电流大了,动力是不是就更大些?
这里是不是适用:功率=电流X电压。
如果以上成立,那么为什么很多模友要嫌弃电流大的设备,要挑小电流的呢?

还有一件事不懂。
前些日子,我用翱翔的电机,兴耀华的30A电调,飞机严重动力不足,测出电流8A,后换了根兴耀华的20A电调,同一块电池,测出电流12A多点,动力刚刚好,爽飞。
电调用了大一号会影响电流?会影响动力?这是这根电调的问题?是个案还是范例?

网友A:
P=VI
电压不变,电流大了,肯定功率就大。不过在模型里面,功率大了,动力不一定大,还有个重要的因素:桨
电机KV值越大,转速越高,相反则低。KV值就好比汽车档位,高档位时(高KV),车轮转速增加但扭矩变小,如果你用5档来起步,那绝对是很难的,低档位则相反。

至于换电调后,电机电流增加我也不是很明白,也没有测试过,请高人回答~~

网友:
按理说,如果电压恒定,那用电器的最大电流由用电器决定,和供电器能提供更大电流的能力没有关系。比如一个100w的灯泡,接在220v的电路里面,那灯泡的工作最大电流是0.45A,就是说,供电电路只要提供0.45A以上的电流,这个灯泡就可以正常工作,就算电路是一个可以提供100A的电路,灯泡的最大工作电流也是0.45A,而不会增加~~这和电机用18A电调和40A电调是否可以类比呢?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B:
电调功率管的内阻,电调的程序都会影响输出的电流吧

网友C:
为什么有人非要用凤凰的调,就是因为据说比好盈的输出效率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有人非要用凤凰的调,就是因为据说比好盈的输出效率还高

看来,贵的电调确实好,不能只看XXA,还要选择好的品牌,不能一味追求廉价,电机我懂了,GS和DUALSKY都是好电机,效率高,没想到电调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关于功率,高KV的肯定比低KV的功率大,但是扭矩相对小一点,很多3D机需要大桨小螺距,慢速飞行,所以肯定要用低KV的电机,因为现在很少人会用减速齿轮组。

关于换电调电流增大的问题,我估计是40A的电调内阻比50A的要大(猜的),因此内耗肯定就相应增加,电流增加2安培也就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功率管的内阻,电调的程序都会影响输出的电流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VI
电压不变,电流大了,肯定功率就大。不过在模型里面,功率大了,动力不一定大,还有个重要的因素:桨
电机KV值越大,转速越高,相反则低。KV值就好比汽车档位,高档位时(高KV),车轮转速增加但扭矩变小 ...

你的两个贴都很清晰 但“功率大了,动力不一定大” 说为“功率大了,力不一定大”就更好一点。
因为动力是功率另一种说法。

网友:
本版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好电调输出较好的说法了。

网友:
原来有这样的实际情况.学习了.看来电调也不能光看米和A的比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贵的电调确实好,不能只看XXA,还要选择好的品牌,不能一味追求廉价,电机我懂了,GS和DUALSKY都是好电机,效率高,没想到电调也有这个问题。

OK, 听楼主这么一说.

以后买大电机, 就只能找老B买GS牌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两个贴都很清晰 但“功率大了,动力不一定大” 说为“功率大了,力不一定大”就更好一点。
因为动力是功率另一种说法。

反正这个问题我还是一直纳闷ing~~~

网友E:
还有原因可能和电流的测试原理有关。

因为从电池输出得电流是脉动的,直流钳型表通过某种算法把脉动的电流转化为近似的平均值给我们看。

如果脉动的波形不同,那么可能相同功率输出的时候,测出的电流值会不一样。(电压相同情况下)

猎鹰如果要考虑的比较深的话,应该用示波器配合电流传感器直接查看电流波形,才可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从电池输出得电流是脉动的,直流钳型表通过某种算法把脉动的电流转化为近似的平均值给我们看。

如果脉动的波形不同,那么可能相同功率输出的时候,测出的电流值会不一样。(电压相同情况下)

猎鹰如果 ...

深奥啊,示波器,我20年没用了,前些日子好不容易买个嵌表,将就下,差几个A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从电池输出得电流是脉动的,直流钳型表通过某种算法把脉动的电流转化为近似的平均值给我们看。

如果脉动的波形不同,那么可能相同功率输出的时候,测出的电流值会不一样。(电压相同情况下)

猎鹰如果 ...

哥们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