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2):
请问各位..我想飞油固翼...想先练习
模拟器
...
大家能不能给我推荐1款模拟器..不要带遥控的.
主要练习固翼的,,,
用过模拟器的大哥希望给点建议..
小弟谢谢你们了...

网友A:
自己做一条音频线,到模拟器板块下一个G3 并设置一下,即可免费玩了.非要买可以买XTR ,兼顾G3两套模拟软件.也不贵,50多

网友B:
买最新的飞天9合一,X9,250一套,包你爽,所有主流模型器都能玩。

网友C:
你现在用的什么控,如果就是练习的话花100块钱买套XTR的就可以了,飞天的,USB那种的模拟器,很方便,我就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