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VF板上一个小东东烧了,请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

楼主(2008-05-22):
上面的字全都整没了,拆开两个T4VF来看都这样,也不知是不是产品保护。
请高手帮忙会诊一下,图中红圈所示那个东东是什么?具体型号?更换后要如何检验是否修复?

网友A:
贴片二极管.

网友B:
咦????????这帖子怎么没人骂了???????????

网友C:
一般板上黑色的是贴片半导体元件,有两个引线的是二极管,三个引线的一般多为三极管,黑色有字的是电阻,深米色的一般是电容。

楼主:
这个块子有三只脚,其中两只(图上看不见的那边)是接通的,请大家帮忙再辩认一下:

网友D:
就是二极管! 三脚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