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400的动力配置

楼主(2008-05-22):
我用AKE 450R35LT的马达还带风扇,好赢25A的电调装载400 PRO上飞航线,怎么两、三分钟下来马达和电调都非常烫手?冬天还感觉不到,现在气温高了就不行了,不应该是动力不足吧?还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A:
500R1700TF

网友B:
肯定热撒
AKE 的是暴力马达,你25A 电调带不起!换大的电调,起码40A ,或者换小点的马达!
我就是400的原装电机电调!5分钟下来也烫手·!

楼主:
如果是电调带不起,马达的输入电流应该不大,温度不应该高啊,而且又不是飞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