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翼龙运动机~~~

楼主(2008-05-22):
终于有自己的一架飞机了,是艾特公司的红色翼龙运动机,特来请教下,这架飞机电池充多长时间,我看充电器也没指示灯什么的,充一晚上可以吗?遥控器的8节电池,需要什么充电电池才可以玩?
谢谢大家了~~~~~~~~

网友:
镍氢电池切忌不可放任自充!研究说明书按照要求操作!遥控器的8节电池一般充电电池即可,但毫安数最好在2000以上那样玩的时间更长些!

网友:
是有刷套机吗?

网友:
遥控器还用什么充电电池,买点5号电池8节才两块钱,省大发了

楼主:
说明书全英的,而且没找到关于电池的,遥控器要南孚碱性电池才能用,一节2.5,贵啊~~~~~~所以我直接找充电电池!!!

网友:
原配的充电器充到电池微微有些温度就可以了,一般是3到4个小时,不过强烈建议升级无刷电机和锂电池,原配有刷电机很容易退磁造成动力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全英的,而且没找到关于电池的,遥控器要南孚碱性电池才能用,一节2.5,贵啊~~~~~~所以我直接找充电电池!!!

普通的白象牌就可以了,不用那么好的电池

网友:
摇控器上的电池可以从电动玩具上配的充电电池上取下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