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最严重的炸机 心痛的空难啊

楼主(2008-05-23):
今天下午 不知道怎么回事 飞机在远处突然的失去控制一样的 自己翻滚然后就是失速 幸亏当时旁边没有人再那里 因为发动机的活塞都飞到30多米的地方去了 螺旋桨都是再很遥远的 地方找到的 现在想起来 还真的紧张 因为附近就有人在 开摩托车

网友:
啊..怎么会这样啊,沉痛哀悼

能告戒我们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是9x2的话,俺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

网友:
可以想像要是撞到人的后果。。。这种情况一般可能是几种原因造成的。1.同频干扰。2.副翼舵机挂了。3.有不明干扰物(如果用PPM更容易失控)。4.遥控或接收没电了。5.楼下继续。

网友:
不是吧!无一完整!

网友:
消音器完好!!!不赖 呵呵

网友B:
进口控失控,没有人责怪,没有人说风凉话,人们面对得非常“坦然”,哈哈,国人啊,国人啊~~~~~

网友:
假如说当时油门还可以控制的话,那就可以排除设备问题。就很有可能是舵机扫齿,造成副翼无效~~~~~~

网友:
天哪!以后飞行一定要多加小心哦!

网友:
看炸的这摸惨,一定是油门不能控制了

网友:
   摔太狠了,

网友:
我觉得是发动机在空中解体了

网友:
这么严重啊

网友:
看看发射天线有没有松动?我上次也一样,老是怪这怪那,最后发现天线没插紧。狂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口控失控,没有人责怪,没有人说风凉话,人们面对得非常“坦然”,哈哈,国人啊,国人啊~~~~~

正是我想要说的,

楼主:
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哈哈...........不过我当时用的是JR的X388S 而不是JR9XII   当时方向的场地有很多的电线杆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部分的原因 干扰问题....

网友:
电线不会干扰的

网友:
唉,这机炸得,一个字,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9x2的话,俺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

9X2怎么了? 难道JR质量那么差?

我的9X2都用3年了,非常值得信赖!

楼主:
我个人 也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当时我用的不是JR9X 不过 就算JR9X应该也可以排除 是设备的问题吧   我明天打算去拉距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可以想像要是撞到人的后果。。。这种情况一般可能是几种原因造成的。1.同频干扰。2.副翼舵机挂了。3.有不明干扰物(如果用PPM更容易失控)。4.遥控或接收没电了。5.楼下继续。

         为什么没有控质量有问题这一项,我想要是Tdf的估计这项会排第一,埃啥也不说了

网友D:
这不算什么。我的哪次炸机,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我的JJ是50CC的EXTRA330-L,因为接收没电,JJ几乎全速垂直下坠,刚好有一个人骑车经过,JJ坠落到离他不到4米的地方。如果砸到他,肯定没命。是50CC的汽油机啊,光发动机都几斤重了,还有哪个速度呢。想起都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算什么。我的哪次炸机,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我的JJ是50CC的EXTRA330-L,因为接收没电,JJ几乎全速垂直下坠,刚好有一个人骑车经过,JJ坠落到离他不到4米的地方。如果砸到他,肯定没命。是50CC的汽油机啊 ...

如果我是你,就算没撞到人.,我都马上退出魔界了,太狠了

网友E:
哎,满地都是 RMB 啊。
还有一地机油。

网友:
发动机也炸掉了啊

网友:
炸の的太狠了也

网友:
人没事就是万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满地都是 RMB 啊。
还有一地机油。

RMB已经没有了,成了垃圾了

网友:
发动机炸的厉害啊,活塞都出来了。

网友:
这个还算严重啊?
我24号炸了一架55CC的汽油机,自驾仪、3W发动机。。。。全部报废了,损失小10W,还在郁闷中呢:(

网友:
这个情况,我们这里太多了。我不知道LZ 的接收器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里的炸机。飞机低空通场经过其他模友(也正在飞行,不同频),附近,飞机就不听使唤,翻滚了炸下了。经分析有以下几种情况,那位模友的设备不是原装的,或晶体不是原装的,结果干扰了其他飞机。还有软天线也容易干扰其他飞机,特别是相近频率。再则,炸了的飞机几乎都没有用原装的接收器,或虽是原装但是PPM的,不是PCM。后来我们用原装的PCM接受器,这种情况就基本没有了。

为所有炸了的飞机默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