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有新手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3):
我的飞机450SE 遥控FF9 陀螺401 在飞机要起飞的时候 飞机会向右旋转,我的AVC是76% 是不是我的尾巴中立没有设置好?高手请解释下 谢谢!

网友A:
沙发!转速不够吧,刚开始尾桨不能提供充足的动力

网友B:
在起飞的时候转上不够,尾巴会向右旋转。

网友C:
有一种情况,尾巴通道在插电的时候不是归中,然后飞起来 尾巴摇杆跑动。。中立点不是通电的那个时候。
这样飞起来总是慢慢打转的

网友D:
尾巴没调好

楼主:
皮带反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