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是咋回事?高频头?

楼主(2008-05-23):
以前用的遥控器吧,俺就知道个晶体频率啥的,比如27、35、40、72兆的,频率资源有限。现在出来了2.4G的概念,是咋回事呢?是不是高频发射端的频率而与自身震荡频率无关?有啥优点?抗干扰能力强了?频点大幅增多了?数字化了? 兄弟是个电子忙,说了外行话别笑话,哪位老大给学生上一課,谢谢哈。

网友A:
2.4G指的是高频头的发射频率,27、35、40、72等等也是。2.4G跟以往的最大区别,就是不用选频。

27,35等等每一个频段都有一些固定频道,或者用晶体,或者用高频头的拨盘来选择。这些频道的频宽为10KHz,一旦选定了,你的无线电设备就固定用该频率进行通信,直到你关机重新选择频率。因为每个频段的频道数有限,就造成了一定的冲突可能。如果两台以上的设备同时在同一个频道上发射,就会造成相互干扰,失控。因此用传统的技术每次使用无线电设备前都要确认没有同频干扰,比较麻烦而且不太保险(万一中途受到干扰)。

2.4G的技术使用相同的频道。但是这不意味着所有的设备都用相同的频率发射。确切的说2.4G使用的是这个频段的一组频道。当前2.4G的无线通信主要使用两类方案:
  - FASST,即跳频技术。发射机和接收机按照相同的方案每以几十毫秒的间隔在一组频道当中跳来跳去。这样虽然所有发射机公用一组频道,发生连续干扰的可能性却被降到了很低的程度,据说只有几十亿分之一。Futaba的2.4G以及蓝牙使用的就是这种放案。但是据说FASST并不是很成熟,可靠性仍然有一定疑问。
  - DSSS,频率散列技术。不跳频,具体的细节我不是很清楚。目前的WiFi/802.11使用的是这种方案。

传统频率和2.4G的不同只不过是在射频传输的部分。发射频率升到2.4G并不意味着数字/模拟等等的差别,至少目前不是这样。带来的优点,除了上述的不用选频外,一个是天线的长度变短,因为天线的理想长度是1/2波长,不行就1/4,1/8等等。2.4G频率大大提高,所以只需要橡胶棍天线就够了。另外一点是有效距离变长,因为频率高了以后,方向性变强,在开放空间传播的衰减变小。但是同时缺点是穿透力和绕射力变差,如果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有障碍物的话,有效距离会大大缩短,在这一点上不如传统的较低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G指的是高频头的发射频率,27、35、40、72等等也是。2.4G跟以往的最大区别,就是不用选频。

27,35等等每一个频段都有一些固定频道,或者用晶体,或者用高频头的拨盘来选择。这些频道的频宽为10KHz,一旦 ...

橡胶棍天线里面也是有金属线的,从天线折叠处的空隙可以看到的,可不是一个实心的橡胶棍啊,呵呵,赶明儿我照个我的DX7的照片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橡胶棍天线里面也是有金属线的,从天线折叠处的空隙可以看到的,可不是一个实心的橡胶棍啊,呵呵,赶明儿我照个我的DX7的照片传上来

呵呵没错,但是比拉杆天线短多了啊,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指的是高频头的发射频率,27、35、40、72等等也是。2.4G跟以往的最大区别,就是不用选频。

27,35等等每一个频段都有一些固定频道,或者用晶体,或者用高频头的拨盘来选择。这些频道的频宽为10KHz,一旦 ...

你的意思,我理解是不是2.4的设备就不用使用传统晶体了?而且,在同一频道允许若干人同时使用,远大于原来的10K频宽容量?换句话说,同一频道下,也许100人可以同时比赛,是吗?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我理解是不是2.4的设备就不用使用传统晶体了?而且,在同一频道允许若干人同时使用,远大于原来的10K频宽容量?换句话说,同一频道下,也许100人可以同时比赛,是吗? 谢谢指导。

正解
不敢说指导,知识共享而已,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补充一点,现在用2.4G高频头升级件简单升级的设备,频宽仍然是10k,也包括厂家的类似型号升级版。

当然不排除以后各厂利用新的设计提升频宽的,好处应该是相应更快(更高的fps),精度更高,通道数更多。2.4G潜力还是很深的,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答复

那么,都哪些现有设备可以有潜力升级呢?个人手中的设备升级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答复

那么,都哪些现有设备可以有潜力升级呢?个人手中的设备升级要多少钱?

我自己有一台FF9,高频头可以替换,所以能够升级2.4G。淘宝网上的报价,2.4G高频头+接收机套装1200-1300左右。
JR9x2也可以。看来基本上大厂生产的能替换高频头的都有升级潜力,但是价格不菲。

网友D:
呵呵,那请看这里!!

ASSAN 2.4GHz系统的优势:
- 即插即用,无需改装,立即将传统设备升级到2.4GHz;
- 不使用晶体或进行频道选择,全自动扫频;
- 高频头自带短天线,原发射机长天线不发挥作用、不必展开;
- 同一场地支持海量使用人群,无同频干扰;
- 支持一发多收,可使用一个遥控器控制多个模型;
- 响应速度比传统设备快,精度更高;
- 采用强大的安全保障算法,确保万无一失的使用。
无论您是用的,
JR 的347,388,783,U8,9X/II,3810,PCM10,PCM10S,PCM10SX,PCM10IIs,8103,9303,MX-22和MX-24s;
还是FUTABA的
3PM、3PK、7U、8U、9J、9C(FF9)、9Z、FN;Hitec Optic 6、Eclipse 7以及天地飞WFT09  都能立即升级为性能更佳可靠的2.4GHz工作模式!

http://www.A-model.cn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303304&db=MARKET

网友A:
引用 网友D:
ASSAN 2.4GHz系统的优势:
- 即插即用,无需改装,立即将传统设备升级到2.4GHz;
- 不使用晶体或进行频道选择,全自动扫频;
- 高频头自带短天线,原发射机长天线不发挥作用、不必展开;
- 同一场地支持海量 ...

对"比传统设备快,精度更高"有所保留,不过2.4G的超长距离倒是对航拍比较实用,呵呵

网友:
如果钱够,就直接上2.4G最好,要嫁接个2.4G模块也行,但是最好用SPEKTRUM或者XPS的,它们都是做了很多年2.4G的厂家,性能和技术比较有保证。

不建议嫁接杂牌2.4G模块,搞不好适得其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传统设备快,精度更高"有所保留,不过2.4G的超长距离倒是对航拍比较实用,呵呵

这个不用保留了。不会比传统设备快,精度也绝不会更高,顶多一样。副厂嫁接的2.4G高频头,用的是PPM方式,PPM信号从控出来后送给副厂2.4G高频头时波特率就已经是固定的了,完全不可能提高的。除非做控的厂家从新定义一套编码方法。

楼主:
全都是电子方面的专家,佩服中。

网友:
2.4G是技术进步的结果

能够稳定的远距离遥控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远距离都能有效遥控,在比较近的距离遥控就会有更高的接收信噪比,选择性、可靠性和抗干扰性就必然更有保障。
关于2.4G我还想多说两句。
2.4G技术刚用于航模遥控的时候,一些人担心它的遥控距离;当2.4G遥控距离不是问题的时候,一些人还担心它的抗干扰性等等...这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设计者,我要告诉朋友们的是,2.4G用于航模遥控从技术起点和工艺、器件属性等等来看,它的稳定性、可靠性、抗干扰性和抗冲击性等都是传统遥控系统不可比拟的。
当然任何先进技术的运用都有一个不断进步完善的过程,因此FUTABA的6EX出现撞频问题了,也不奇怪,因为2.4G的技术基础就确定了这一问题本来不该出现,我们也不必太迷信外国人的,最近XPS的在国外一直因问题引起争议,在此我不予评说。倒是如果问题出在中国人设计生产的遥控系统,恐怕更容易被彻底否定。
再一个想告诉朋友们的是,2.4G技术用于航模遥控,国外的JR/FUTABA/DX7D等都和我们中国人处于同一起跑线,他们的从技术来看并不比我们中国的先进,比如中国ASSAN公司的X8-2.4G系统,就与JR/FUTABA/DX7D等采用了不同的技术路线和算法,从而使其同时、同地可以容纳比更JR/FUTABA/DX7D等多的遥控模型。当然他的稳定性、可靠性、抗干扰性遥控距离等都一点也不会比外国的差,要说差点的话,哪就是外壳等工艺要差点。但国产的价格却要比国外品牌低得多。

X8  2.4G系统V2版 新品发布
ASSAN即将推出V2新版X8-2.4GHz遥控系统.V2系统较前期的版本,在各方面都做了进一步的优化,更重要的是,增加了电脑设置功能.
2008-6-1起,出厂的所有X8系统发射模块均为V2版本.
2008-7-1,V2版接收机将正式上市.我们将持续推出 8通道,9通道,10通道版本.
特别说明: V2版发射模块兼容ASSAN X8全系列接收机.只是用V1版接收机功能局限于V1版。
下面是V2版的部分电脑连接界面:

网友:
A-XXXXX卖的可贵....那个价格不如买SPEKTRUM~~~

网友:
SPEKTRUM现在很便宜啦,DX7带AR6100接收的价格折人民币大概2100的样子,价格正好处在6EX和9XII的中间的档次,国际名牌,还是原生2.4G,实在没必要嫁接。

网友:
2.4也就70多个人同时使用

网友:
请问A-MODEL:assan采用的是什么无线技术?是DSM?DSSS?还是什么别的XXXX?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指的是高频头的发射频率,27、35、40、72等等也是。2.4G跟以往的最大区别,就是不用选频。

27,35等等每一个频段都有一些固定频道,或者用晶体,或者用高频头的拨盘来选择。这些频道的频宽为10KHz,一旦 ...

这是真理

网友:
关键问题是,不用选频!而且稳定性好,抗干扰好!

网友:
天线短  不用拉天线 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