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和FF6Hs哪个好些?

楼主(2008-05-23):
天地飞的8通新控和二手的FF6 (T6XHs)都是能飞固定翼和直升机的控,哪个好些?用过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A:
从功能上说
t8的功能肯定比ff6s .
从稳定性上说,ff6s应该好过t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功能上说
t8的功能肯定比ff6s .
从稳定性上说,ff6s应该好过t8

如果是你的话,你选择哪个?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功能上说
t8的功能肯定比ff6s .
从稳定性上说,ff6s应该好过t8

我感觉能买天8还不如直接买天9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能买天8还不如直接买天9呢

天9比天8只多了一个滑翔机的功能,一般也用不上,其它的差不多吧?可天9的价格比天8多出五六百元啊。

网友C:
T9 好象还比 T8 多了个 接收机 不知道多的这个接收机值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T9 好象还比 T8 多了个 接收机 不知道多的这个接收机值多少钱!

多出这个接收是PPM的,价格不会太贵的。

网友:
如果天8能拿到一个没有问题的应该不错的。